积分充值
速学!三菱扫描周期分析的门道与技巧

楼主(2025-03-26):
在现场程序运行过程中,若出现异常现象,学会分析扫描周期至关重要。
在日常编程里,我们或许会遭遇以下相似状况:例如,当为某个 Y 点设定的输出条件已导通,Y 点却并未输出;又或者给一个寄存器赋值后,该寄存器初始保存的数据并非我们赋予的值;此外,还可能出现各类稀奇古怪的现象。
而这些异常,很大程度上是由程序扫描周期所导致的,具体情形如图 1 所示
PLC工作过程
遇到上述情况,我们首先得掌握 PLC 的工作过程以及程序执行扫描原理,才能深入分析这些问题。
PLC 的工作过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内部处理、通信服务、输入处理、程序处理和输出处理,详细情况如图所示
内部处理
这一环节主要涵盖系统初始化、软元件复位、自诊断以及执行内部工作任务。通过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排查是否存在错误,以此保障系统能够可靠稳定地运行。
例如,在系统启动时,对各类寄存器、计数器等软元件进行复位操作,确保其初始状态正确,为后续程序执行奠定基础。
通信服务
该阶段主要负责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连接。比如,与电脑软件建立通信,实现监控画面的实时更新,让操作人员能够及时了解 PLC 的运行状态;又如,PLC 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使得触摸屏上的显示内容得以持续刷新,为用户提供直观便捷的交互界面。
以工厂自动化生产线为例,工程师可通过电脑软件远程监控 PLC 控制的设备运行参数,而现场操作人员则能通过触摸屏随时查看设备状态并进行操作。
输入处理
在这一步骤中,PLC 会依照顺序读入所有输入端口的状态与数据,并将这些信息存储至 I/O 映象区的映像寄存器中。
简单来说,就如同将 PLC 外部按钮、开关等设备的实时状态,全部精准无误地读取到 PLC 内部。
举例来讲,若外部有一个控制电机启停的按钮,当按钮按下或松开时,其状态变化会被 PLC 迅速读入并存储,为后续程序处理提供依据,紧接着便进入下一个工作环节 —— 程序处理。
程序处理
程序处理的执行顺序遵循 “由上而下、从左到右” 这一关键原则。不同品牌和型号的 PLC,其扫描周期有所差异,像三菱 FX3U PLC,一个扫描周期通常为 10ms 。
在扫描过程中,PLC 会严格按照既定顺序对程序进行逐行、逐步扫描。
例如,当程序中存在一系列逻辑运算和控制指令时,PLC 会从程序的起始位置开始,先扫描第一行左边的指令,完成运算和处理后
再依次向右扫描该行的其他指令,随后进入下一行,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扫描完整个程序。完成一次完整的程序扫描,即视为一个扫描周期。
输出处理
PLC 会依据 I/O 映象区中对应的状态,集中对所有输出锁存电路进行刷新操作。
随后,将这些处理后的信号传送到各个相应的输出端子,进而通过外部电路驱动实际负载工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常规的输出处理方式,一些具备中断功能的输出,一旦触发中断条件,会立即进行输出,无需等待整个程序扫描完成。
例如,在紧急制动系统中,当检测到异常情况触发中断信号时,PLC 会即刻输出制动控制信号,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
接下来,重点深入讲解程序的输入处理、程序扫描和输出处理:当外部按钮按下,开关量信号会接入 PLC 的输入模块。
以三菱 FX3U PLC 为例,输入模块将信号传递至 PLC 内部的输入映像区,这一过程大约需要 10ms。
完成输入处理后,便进入程序扫描阶段。程序扫描所需时间与程序长度密切相关,程序越长,扫描周期也就越长,不过常见程序的扫描周期一般在 10ms 以内。
扫描过程严格遵循从上往下、从左往右的顺序进行。程序扫描结束后,各个输出状态会被传输至输出映像区,以此控制负载执行相应动作。
PLC 便是如此周而复始地不断执行这几个关键过程,具体流程如图所示:
程序扫描分析
接下来,通过一个简单案例深入了解程序扫描过程,具体案例图示如下:
程序扫描分析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案例来分析程序扫描过程。
假设在某一时刻,按钮 X0 被按下。此时,输入映像区并不会马上接收到 X0 的信号。紧接着进入程序扫描阶段,本次程序扫描包含以下 4 个步骤:
扫描 M0 常开触点,由于尚未有使 M0 导通的条件,此时该触点处于断开状态。
扫描 Y0 线圈,因为前面 M0 常开触点断开,条件不满足,所以 Y0 线圈没有输出。
扫描 X0 常开触点,鉴于输入存在延时,此刻 X0 触点还未导通。
扫描 M0 线圈,由于没有触发导通的因素,此时 M0 线圈处于断开状态。经过这一轮扫描,输出映像区 Y0 没有输出,与之相连的指示灯自然不亮。
假设 PLC 的扫描周期为 10ms,在按钮按下 10ms 延时后,输入映像区成功接收到 X0 的信号,随即开启新一轮程序扫描,此轮扫描同样分为 4 步:
扫描 M0 常开触点,状态依旧为断开。
扫描 Y0 线圈,因 M0 常开触点断开,Y0 线圈无输出。
扫描 X0 常开触点,此时输入映像区已有信号,X0 触点导通。
扫描 M0 线圈,基于当前条件,M0 线圈导通。不过,最后将 Y0 输出更新到映像区时,Y0 依然没有输出,指示灯还是不亮。
当 PLC 进入下一个扫描周期
输入映像区持续接收到 X0 的信号。
执行程序扫描,先扫描 M0 常开触点,由于上一个扫描周期 M0 线圈导通,所以此时 M0 常开触点处于导通状态。
扫描 Y0 线圈,因为 M0 常开触点导通,Y0 线圈有了输出。
扫描 X0 常开触点,输入映像区信号持续存在,X0 触点保持导通。
扫描 M0 线圈,M0 线圈依旧导通。最后将 Y0 输出更新到映像区,此时 Y0 有输出,指示灯成功点亮。
由此可见,从按钮按下到指示灯点亮,需经过 1 个 10ms 的延时,再加上 2 个扫描周期。假设 PLC 的扫描周期约为 10ms,那么在按钮按下 30ms 后,指示灯 Y0 才会点亮。
当按钮松开时,其扫描周期同样值得分析。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已对扫描周期有了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