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Autoshop平台02-轴控指令

楼主(2025-03-29):
  某人别直接复制粘贴我的发公众号文章了,你复制贴下原作者

公众号:工控修炼之路

使用MC_Power指令,可以将轴从Disable状态切换到StandStill状态轴。运动之前,必须先使用MC_Power指令,使能轴。

使用MC_Reset指令,可以复位轴控指令运行异常导致的故障,即从ErrorStop状态恢复到Disable或者Standstill状态。复位后轴才可以正常执行动作指令。

使用MC_MoveAbsolute指令,可以让运动控制轴实现绝对定位。当轴的Actposition与指令的Position参数一致时,Done信号输出,定位完成。

使用MC_MoveRelative指令,可以让运动控制轴实现相对定位。定位完成之后,轴的Actposition等于当前位置+指令设置的Distance。

使用MC_Jog指令,可以让运动控制轴实现点动。导通Enable之后,触发JogForward及JogBackward可进行正向点动、反向点动。当MC_Jog指令的Enable被导通时,轴进入ContinousMotion状态,此时触发其他运动指令轴会报错。

使用MC_MoveVelocity指令,可以让运动控制轴以设定速度运动。触发Execute之后,需要用MC_Stop指令才能停止轴的运行。

触发MC_Stop之后,锁存左侧输入参数,按照输入参数停止轴的运行。此时,轴的状态变成Standstill状态。当Execute有效时,无法使轴运动。

触发MC_Halt指令,锁存左侧输入参数,按照输入参数停止轴的运行。与MC_Stop不同的是,此时轴状态变为Discrete motion状态。Execute有效时,使用其他指令可以打断该指令,使轴运动。

MC_Home指令用于启动运动控制轴的回原功能,触发指令之后,轴根据轴参数设置-原点返回设置里的参数进行原点回归,回原完成之后Done信号输出。

MC_SetPosition指令用于设定轴的当前位置。该指令有两种模式,当输入Mode=0时,执行指令后Actposition=指令设置位置,当输入Mode=1时,执行指令后Actposition=当前位置+指令设置位置。

该指令可以实现中断定长功能,即在运行过程中,有中断信号输入,则按照设定的参数执行一段相对定位。

在中断到达前,轴将按照Position、Velocity,Direction , Mode等设定的参数做绝对定位(Mode =0),相对定位(Mode =1)或者连续运动(Mode = 2),在Interrupt设置的中断源产生中断信号后,轴将按照FeedDistance和FeedVelocity设置的参数基于中断到达时的位置做相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