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电气设计调试一般步骤

楼主(2025-03-29):
1 沟通

    了解设备情况,用电设备统计,各用电设备电源需求统计,相关设备技    术文档查找。

    主要元器件品牌确认(主要是断路器、伺服、PLC等)。

    客户供电沟通   电控板尺寸沟通,电控板布局预模拟下。

    沟通设备走线规划,查看走线规划可行性。

    了解是否有特殊仪表,特殊仪表建议单独供电,不于其他电源混用。

2 主电路设计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合理设计主电路。

各种低压元器件的选型。

3 控制回路设计

急停回路,伺服、变频器、调速电机等控制回路设计。

IO表制作,PLC等智能模块选型确认。

PLC等智能模块供电、输入输出接线设计

4 电控板布局模拟

最后做电控板实际模拟。

做电控板元器件清单表。

5 检测

检测电路图线径是否合适,能否满足用电安全要求。

检测电路图线标是否完善,接线操作是否存在疑问。

6 BOM

根据交期情况查追踪物料

7 安装阶段

追踪安装过程,指导安装。

查看记录电气设计不合理之处,记录,做积累。

多和实际接线员沟通,询问实际接线方便性。

7 编写程序

8 上电阶段

检测设备线路是否断路,检测设备接地是否完善。

检测供电电源是否合适(单相 220  或 三相 380 或 三相220)。

上电前先把所有断路器闭合,先打开主断路器用万用表检测接地电压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检测设备地线是否接入供电系统地线。

逐级打开断路器,并检测电压。

打开开关电源后检测24V电压是否正常,多测几个点。(控制板内和控制板外都需测)

检测各智能仪表和设备上电指示灯是否异常,查看传感器是否正常上电

9 下载程序、IO点位检测

按照IO表异常检测点位是否正常,检测点位安装位置是否与设计预期相同。

10 手动操作气缸调试气缸动原点,

手动气缸 调节气缸动点原点,查看气缸气管是否插反。

11 手动操作伺服,调整轴原点 极限位置

12 手动操作其他执行机构,看是否正常

如皮带线等

13 手动操作各轴回原点,手动定位操作.

查看轴是否能正常回原定,模组等运行是否正常有无异响,伺服参数是否需要调节。

14 单工位初始化,单工位寸动。

速度设置成正常生产速度,验证CT,验证机构稳定新。

15 检测各气缸 轴安全条件 并测试是否OK

16 整机初始化,整机空跑运行。

17 带料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