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Autoshop平台01-轴参数设置

楼主(2025-03-29):
IFA的框架在整理,想写的尽量通用一点,后续写好了会发出来,大家关注一下;

1、创建运动控制轴

新建的运动控制轴

 2、添加Ethercat设备

添加的从站设备,此处可使用自动扫描功能添加设备

3、关联运动控制轴创建运动控制轴之后需要关联运动控制轴与Ethercat从站,操作步骤如下:

① 选择轴类型为总线伺服轴

②关联输出设备为IS620N

4、单位换算设置

所有轴类型都具有单位换算功能,该功能主要用于将脉冲单位转化成PLC程序使用的用户单位。

单位换算设置分成两部分:

1、设置是否反向,及电机的每圈脉冲数

2、设置是否使用变速装置,使用变速装置需要设置好齿轮比

按照实际要求,设置电机的每转脉冲数为10000,工作台旋转一圈的移动量为2.0 mm。

Unit为用户单位,此例中即为mm。

因为使用了变速装置,还需要设置齿轮比为4:1

5、设置运行模式

设置编码器模式为绝对模式,运行模式为线性模式。

此处设置需与电机一致,设置为绝对模式,PLC在上电时会读取伺服的当前位置,并校准PLC的反馈位置,即Actposition

编码器模式选择:此处设置需与电机一致

增量模式:上电位置会清零,用户需进行原点回归

绝对模式:PLC在上电时会读取伺服的当前位置,并校准PLC的反馈位置,即Actposition。

http://www.w3.org/1999/xhtml"}]">模式设置

线性模式:可选择是否使能软限位

旋转模式:无软限位,需要设置旋转周期

无论此处选择线性模式或旋转模式,控制对象都必须为线性模式

软限位设置

当位置超出设置限位时,轴报错。

软件错处响应

设置当遇到限位或轴故障时电机减速度

跟随误差

当Setposition-Actposition>跟随误差时,轴报错。

轴速度设置、扭矩设置

当指令输入参数超过此处设置值时,指令报错

选项

碰限位之后是否进入ErrorStop状态,如勾选,则触碰限位之后无需复位轴,状态机进入standstill状态

硬件限位逻辑

当伺服碰限位之后,Plc端对应的轴结构体的bphlimit及bnhlimit的显示逻辑,当设置正逻辑时,与DI输入相同,设置负逻辑则相反

6、设置回原方式

本地脉冲轴可以设置正负限位及原点信号,其中正负限位可以设置为任何Bool型变量,而原点信号只能设置为X0-X7

在原点返回设置里,将回原方式设置为回原方式26即可,回原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