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IFA程序框架012-串口Modbus RTU

楼主(2025-03-29):
汇川的Modbus协议通讯无论是IFA平台还是Autoshop平台,一般不用写程序,直接配置就好,这点十分友好。
添加Modbus主站设备就是指定当前的控制器为Modbus主站。可以在主站下面添加其他类型的设备作为Modbus的从站,所添加的从站要与实际硬件组态中的设备相一致。
PLC作为主站设备

操作步骤

1.      单击左侧项目树"硬件配置”,展开"硬件配置"列表。

2.      右击“COM”,选择“添加设备”。

3.      在“添加设备”页面,选中主站设备后,单击“添加设备”,完成添加Modbus主站设备。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所示。

Modbus下挂载从站

1.      右击左侧项目树“硬件配置->COM->Modbus_Master”,选择“添加设备”。

2.      弹出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所示,选择"Modbus Slave"后单击"添加设备";或者双击"Modbus_Slave"完成从站设备添加。

注意:超时时间设置必须要大于CPU的最长扫描周期,否则会出错
Modbus RTU从站通信配置

1.      打开Modbus从站通信设置界面,在右侧空白处右键单击,可以添加通信条目。

  • 名称:该条目所对应的名称
  • 通道号:该条目所对应的序号
  • 读写类型:配置功能码,可以配置为:读线圈状态(功能码01)、读输入状态(功能码02)、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03)、读输入寄存器(功能码04)、写单个线圈(功能码05)、写单个寄存器(功能码06)、写多个线圈(功能码15)、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16)
  • 触发类型:该条目对应的触发类型
  • 循环时间:循环时间
  • 读偏移:基于读起始地址所偏移的位置量
  • 读长度:读取的长度
  • 错误处理:遇到错误时的处理方式
  • 写偏移:写的偏移位置
  • 写长度:写长度
  • 重发次数:遇到网络问题,重新发送次数
  • 注释:注释信息
  • 公众号:工控修炼之路
通讯的读写数据在IO映射这里,直接使用就好了,非常方便
整理不易,点个关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