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IFA程序框架013-EtherNet通信Modbus TCP

楼主(2025-03-29):
    基本和上篇的ModbusRTU差不同,区别就是RTU配置站号,TCP配置IP地址和端口号;
    基于TCP/IP协议通信的Modbus设备配置在软件左侧项目树当中的硬件配置当中。在配置Modbus协议之前需要先添加好对应的主站设备;

操作步骤

1.      单击左侧项目树“硬件配置”,展开“硬件配置”列表。

2.      右击“LAN1(EtherNet)”,选择“添加设备”。

3.      单击“添加设备”按钮之后,会弹出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所示。

4.      双击“ModbusTCP Master”条目或选中该条目后单击右下角“添加设备”即可添加Modbus主站。
添加好主站之后,可以在硬件配置下看到所添加的Modbus主站。

添加Modbus从站设备

1.      单击左侧项目树“硬件配置”,展开“硬件配置”列表。

2.      右击“LAN1(EtherNet)”,选择“添加设备”。

3.      单击“添加设备”按钮之后,会弹出设备选择界面,如下图所示。

4.      双击“ModbusTCP Slave”条目或选中该条目后单击右下角“添加设备”即可添加Modbus从站。
Modbus TCP从站设置

前提条件

已添加从站设备。

操作步骤

在已添加的从站设备节点上双击,弹出从站的配置界面。

  • 从站IP地址:实际的硬件配置中Modbus从站的IP地址
  • 端口:从站所监听的端口
  • 从站地址[0..255]:从站对应Modbus应用层的地址
  • 超时时间:设定超时时间
1.      打开Modbus TCP从站通信设置界面,在右侧空白处右击,添加通信条目。
2.      添加条目之后如下图所示:
  • 名称:该条目所对应的名称
  • 通道号:该条目所对应的序号
  • 读写类型:配置功能码,可以配置为:读线圈状态(功能码01)、读输入状态(功能码02)、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03)、读输入寄存器(功能码04)、写单个线圈(功能码05)、写单个寄存器(功能码06)、写多个线圈(功能码15)、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16)
  • 触发类型:该条目对应的触发类型
  • 循环时间:循环时间
  • 读偏移:基于读起始地址所偏移的位置量
  • 读长度:读取的长度
  • 错误处理:遇到错误时的处理方式
  • 写偏移:写的偏移位置
  • 写长度:写长度
  • 重发次数:遇到网络问题,重新发送次数
  • 注释:注释信息
  • 公众号:工控修炼之路
配置Modbus TCP从站通信设置后,可配置Modbus相关的I/O设置。该界面的IO配置数目与通信设置界面的数目一致:

创建IO映射关系有两种方式:

  • 映射现有变量,映射至已创建的变量。
  • 映射新变量,可新建变量进行映射,新建变量会自动创建至默认变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