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威纶通宏指令1

楼主(2025-03-29):
和上一篇配合食用

函数名称 SetData 设定数据

语法

SetData(send_data[start], device_函数名称, device_type, address_offset,  data_count)

或者写入一个数据的时候

SetData(send_data, device_函数名称, device_type, address_offset, 1)

将数据写到 PLC 中。数据保存在send_data[start]~send_data[start+data_count-1]中。

device_函数名称,即在“系统参数”中建立“PLC 类型”时,设定的“PLC 名称

data_count 是写入到 PLC 中数据的个数

一般来说,send_data 是一个数组。但是如果 data_count 是 1,send_data 可以是一个数组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语法

SetData(数据, PLC 名称, 数据类型, 地址偏移量,  写入个数)

示例: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send_data = 5

SetData(send_data, “plc1”, LW, 5, 1)

end macro_command

一个宏指令必须有一个且只有一个主函数,用来开始宏指令的执行。格式为:

macro_command 函数名称()

end macro_command

变量声明必须放在宏指令语句的前面,否则如果语句放置在变量声明的前面,将会造成宏指令无法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