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威纶通触摸屏多轴页面切换直接自动偏移地址的方法

楼主(2025-03-29):
实现步骤:

1:PLC映射地址

PLC程序

需要HMI把窗口号传送给PLC

2:HMI告诉PLC当前窗口号
通过宏指令可以实现
3:HMI通过宏指令根据窗口号修改偏移地址
4:制作的按钮和数值元件使用索引寄存器偏移元件地址

unsigned short Windons_No //声明一个变量存储窗口编号

unsigned short Index

macro_command main()

//获取Local HMI里的LW-0的数据保存在Windons_No

GetData(Windons_No, "Local HMI", LW, 0, 1)

//获取窗口号,数据存放在Windons_No,数据来源Local HMI

//示例制作界面时,用的窗口号为140几

if Windons_No >= 141 and  Windons_No <= 159 then

      //Index=(窗口编号-141)*100

    Index = (Windons_No - 141)*100

    //将Index写入触摸屏LW-9200中; LW-9200:(16bit)地址索引寄存器 0

    SetData(Index, "Local HMI", LW, 92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当界面切换时,窗口号改变导致索引寄存器值改变,第一个轴填写位置第一个地址为D1000,切换到轴3,索引寄存器偏移2*100,写入到轴3第一个位置地址D1200

这个根据自己写程序所用地址来

这种方式实现了所有轴操作界面使用一套界面,按钮和数据地址根据窗口号自动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