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为了更加直观地显示实际设备的状态,可能需要在触摸屏上做动画的方式来展示。如视频1所示,就是当电机启动了后,风扇就开始旋转,停止了之后风扇就停止旋转。那么这种效果如何实现呢,我这边推荐3种方法。大家可自行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实现动画的功能!
一、建立连接
1.打开博途软件组态PLC和触摸屏并且在“网络视图”中建立PLC与触摸屏的连接。
二、程序设计
方法一:关联PLC变量再结合可见性
1.组态PLC,并且启动系统时钟字节为MB100。
2.程序段1是起保停程序。程序段2是当Q0.0接通了之后使用系统时钟结合加法指令实现数据的累加,MW10中的数据实现依次1-2-3-4数据循环。
3.在触摸屏画面中添加4个角度不同的画面。
4.将PLC中的变量添加到触摸屏中。
5.将4个画面分别关联变量做“可见性”,当变量的值等于1时显示一张图片,等于2时显示另外一张图片,一共关联4张。这样的话,4张图片依次显示,然后就形成了动画的效果。注意:这4张图片要重叠在一起。
方法二:使用图形视图
1.打开“文本和图形列表”的窗口,将4个不同角度的图片拖拽到“图形列表条目”中,同时设定不同的值显示不同的图片。
3.将“图形IO域”元素拖拽到画面中,然后关联变量即可。这样也同样实现了不同的值显示不同的图片。
方法三:使用脚本
1.前面两种方法都要基于PLC程序的变量。而使用脚本的话可以不依赖于PLC中的变量值变化。
2.新建脚本,并且编写脚本。脚本大概的含义就是:判断“电机1”这个变量是否为真,如果为“真”则内部变量将自加1,当变量的值等于5后赋值为1,这样也让数据1-2-3-4循环了。
3.通过这个变量可以激活脚本。在这个变量的“属性”的“事件”中选择“数值更改”,然后选择脚本即可。
4.脚本中的内部变量关联到画面中。和“方法一”是一样的,也是用4张不同角度的图片然后用不同的数据显示。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