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工程师一定要知道的IO映射方法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实际项目中,会有较多的输入输出点,那假如一个点位坏掉了,原先程序里所有的用到的I点和Q点都要换成备用的点位,那对改程序来说可能就会比较麻烦,那通常我可以用IO映射的方法来减少改程序的工作量。除了改IO点之外,IO映射还有利于我们程序的标准化,只要程序标准了,后续相同的设备IO点不一样,直接更换IO点即可(程序不需要再次编辑)!

原理就是:将输入输出点映射到PLC内部点(比如M点)。那本文就一起来探讨两种方法对输入输出点映射。

方法一、梯形图触点直接关联

I0.0I0.1的触点后接线圈,在程序中使用DB1.DBX0.0DB1.DBX0.1编程,不直接使用I0.0I0.1

在程序中使用DB1.DBX8.0DB1.DBX8.1编程关联到输出线圈,在程序中对DB1.DBX8.0DB1.DBX8.1编程,不直接使用Q0.0线圈和触点。

方法二、SCL映射

  1. 1.  新建DB

2. 2.将I0.0至I0.5映射映射至"IOMap".IOVar[0]和"IOMap".IOVar[5]中。

  1. 注:area参数用来指定访问存储区的类型。16#81代表访问输入映像区,16#82代表访问输出映像区,16#83代表访问位存储区,16#84代表访问数据块

  2. dbNumber:参数用来指定数据块编号。(在访问数据块时使用)

  3. byteOffset:参数用来指定读取数据地址的偏移量,我们这里指定字节0

  4. bitOffset:参数用来指定读取的位地址的偏移量

  5. 3."IOMap".IOVar1[0]"IOMap".IOVar1[5]中映射至将Q0.0Q0.5

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