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200PLC通过PROFINET通信方式控制伺服定位案例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通常会使用步进或者伺服实现设备的定位控制,而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的时候可以通过脉冲或者通信的方式,而近些年通信的方式越来越流行,这得益于通信的灵活、高效!本文就探讨如何使用1200PLC通过PN的通信方式来控制V90伺服。

在使用通信的方式控制V90伺服时,可以使用不同的报文,如下图所示。

本文使用案例使用的是“西门子111”报文,使用的定位指令是SinaPos(也就是以前的FB284)。有很多朋友找FB284程序块,现在使用SinaPos就可以!

Ø控制的两种形式:中央控制和分布控制优缺点

§PLC负载率,因为运动控制功能位于驱动器侧;

§能够支持更多的轴数;

§统一的标准功能块可用于与驱动器的通讯连接 ;

§形象的功能块接口使得SINAMICS集成的运动控制功能的组态简单直观。

§工艺对象中包含速度轴,定位轴和同步轴(S7-1200只支持定位轴);

§工艺对象完全接管了与驱动器之间的通讯,无需额外的通讯编程;

§系统继承了诊断功能,系统会自动生成报警信息;

§运动控制功能的编程通过PLC-Open块实现。

§S7-1500 (FW1.5) S7-1200 (FW 4.1)能带TO轴的最大个数

CPU 1511/1513:

CPU 1515/1516:  30

CPU 1517:  96

CPU 1200:

SINAMICS v90 PN+S7-1200位置控制方法一(FB284),使用西门子报文111

步骤:

①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⑤添加报文(与伺服驱动器侧设置的报文要一致)

⑥程序编写

详细步骤

添加GSD文件

②设定PLCIP地址

③设定伺服驱动器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要和驱动器侧设置的一样)

PLC和伺服驱动器建立连接

⑤添加报文(与伺服驱动器侧设置的报文要一致)

程序编写

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