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编程万能程序框架之报警程序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把程序框架的“手动控制”程序已经写完,那么本文将继续写框架中的另外一部分,那就是“报警程序”。我们还是以这3工位上下料设备来举例。报警程序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气缸的报警,另外一部分是步进电机的报警。报警可以根据工艺需求是否需要停机。那么如何编写这个报警程序呢?

注意:想要3工位设备练习编程的框架的可以联系我!可以在家自行学习编程框架!

避免没看前面的文章的小伙伴看不懂我们的文章,还是介绍一下项目程序的基本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初始化程序:主要用于设备回到初始位置,比如气缸、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等,复位一些数据及标志位等。

2.手自动切换程序:主要是切换设备的手动、半自动、单周期、全自动等模式。

3.手动控制程序:主要是手动控制气缸、步进、伺服等

4.自动控制程序:主要是根据半自动、单周期、全自动等模式控制程序的运行

5.报警程序:气缸、步进、伺服等报警程序设计

6.产品统计程序:用于统计产品的数据

程序编写

1.新建DB数据块用于存储数据

2.新建FB2程序块并且编写程序。因为有6个气缸,所以编写方法是一样的,我们使用带参数的FB块,这样更加快捷。

(1)定义接口变量

(2)程序段1是将触摸屏上设定的时间REAL数据类型转换成DINT数据类型,以便于定时器使用。

程序段2是当气缸没有动作时,气缸上的原点传感器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感应到信号则报警。

程序段3是当气缸有动作时,气缸上的动点传感器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感应到信号则报警。

(3)新建FB1程序块,并编写程序

(1)程序段1是上料夹爪气缸,由于夹爪气缸没有原点感应,只有动点感应传感器,所以一直接通“气缸原点”管脚,这样就屏蔽了原点传感器报警。而动点感应分配的是I0.0地址,输出了2个报警位,是“气缸报警字”的第0位和第1位。

程序段23是前进气缸和上下气缸,分别分配参数即可。

程序段4的原理和程序段1的原理相同。

程序段5是判断气缸任何一个有报警,就输出报警标志位,可以用于停机使用。

程序段6是判断上料步进电机的角度值,如果小于-2或者大于185度则认为超过了行程将报警位接通。

程序段7是上料和转盘步进电机正在回原点报警提示。

程序段8是判断步进电机有任何报警,则可以用于停机标志。

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