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简易风机自动轮换程序一学就会!!!

楼主:
  •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一、控制需求

某设备厂2台风机由2个变频器实现对电机的调试控制,PLC通过模拟量输出实现对变频器进行速度调节控制,电机使用020ma的模拟信号进行调速。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1.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启动。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变频器停止。
2.启动后,则变频器以触摸屏上设定的频率运行。
3.变频器启动48小时后,切换到另外一台变频器。两台根据时间轮换。运行的时间、次数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4.电机的运行状态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

二、台达变频器参数设置及接线

频率源 P00=02

命令源 P01=02

停车方式 P02=00

最大可操作频率P03=50.0

最大输出频率P36=50.0

最小输出频率 P37=0.0

M0M1端子功能 P38=00

最小频率对应的电流值P131=0.0

最大频率对应的电流值P132=20.0

三、PLC程序设计

1.程序段1主要实现1#变频器的启停控制,当Q0.0输出后给变频器一个启动信号

程序段2通过标准化和缩放指令把设置的频率(工程单位值)转换成模拟量数值给到变频器,从而可以改变变频器的频率

2.程序段3:当1#变频器运行了后,给到PLC有了运行反馈,则使用加法指令实现秒钟的递增,当运行时间到达60秒后,“秒钟”清零,同时“分钟”加1,当“分钟”到达60后,“分钟”清零,“小时”加1。当运行时间超过了48小时后,将运行“小时”时间清零,同时将1#变频器停止

3.程序段4:当变频器运行反馈后,使用10HZ频率将MW22中的值递增,此变量主要实现的是电机旋转状态的显示,因为触摸屏上的旋转风扇使用的是4个不同风扇叶叠加起来的,所以利用MW22中不同的数值显示不同的风扇叶形成了旋转的效果。

4.程序段52#变频器的启停控制:当1#变频器运行时间到了后,M20.0接通从而接通Q0.12#变频器启动,程序段6是根据设定的频率输出控制变频器。

5. 程序段7:当2#变频器运行了后,给到PLC有了运行反馈,则使用加法指令实现秒钟的递增,当运行时间到达60秒后,“秒钟”清零,同时“分钟”加1,当“分钟”到达60后,“分钟”清零,“小时”加1。当运行时间超过了48小时后,将运行“小时”时间清零,同时将2#变频器停止,紧接着触发1#变频器的启动信号运行。

6.程序段8:当变频器运行反馈后,使用10HZ频率将MW48中的值递增,此变量主要实现的是电机旋转状态的显示,因为触摸屏上的旋转风扇使用的是4个不同风扇叶叠加起来的,所以利用MW48中不同的数值显示不同的风扇叶形成了旋转的效果。

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