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PLC示例: 间接寻址的示例

楼主(2025-03-30):
.程序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可以使用下标访问来自不同存储区的三个变量。

分别分配给相应下标的三个变量总览:

下标

访问变量

存储区

Input_WORD_0

IW 0

"Processdata".Temperature

DB 1

Output_WORD_4

QW  4

在“默认变量表”(Default tag table) 中声明以下两个变量:

创建全局数据块:

  1. 双击“添加新块”(Add new block) 命令。

    这样会打开“添加新块”(Add new block) 对话框。

  2. 单击“数据块 (DB)”(Data block (DB)) 按钮。

  3. 指定名称“DB_Processdata”。

  4. 选择“Global DB”作为数据块的类型。

  5. 单击“确定”(OK)。

  6. 声明数据块元素“Temperature”:

在函数中使用下标声明间接访问。

  1. 创建一个 SCL 函数并将其命名为“FB_AccessGroupInt”。

  2. 按如下方式声明块接口:

  3. 编写以下程序代码:

  4. 调用 OB1 中的函数“FC_AccessGroupInt”:

    根据在 Index 参数中指定的编号(1、2 或  3),执行“FC_AccessGroupInt”指令的第一、第二或第三种情况。

2.程序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可以使用下标访问三个不同的优化数据块。

由于所有数据块应包含相同的变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PLC 数据类型 (UDT)。

  1. 要创建 PLC 数据类型,请在项目树中双击“PLC 数据类型”(PLC data types) 文件夹中的命令“新增数据类型”(Add new data  type)。

    这样,将创建并打开一个用于创建 PLC 数据类型的新声明表。

  2. 将 PLC 数据类型重命名为“UDT_SiloContents”。

  3. 在 PLC 数据类型中声明以下行:

    MyBool > 数据类型:BOOL

    MyInt > 数据类型:INT

    MyWord > 数据类型:WORD

创建三个全局数据块。

  1. 双击“添加新块”(Add new block) 命令。

    这样会打开“添加新块”(Add new block) 对话框。

  2. 单击“数据块 (DB)”(Data block (DB)) 按钮。

  3. 指定名称“DB_SiloWater”、“DB_SiloSugar”和“DB_SiloMilk”。

  4. 选择数据块“UDT_SiloContents”作为数据块的类型。

  5. 单击“确定”(OK)。

创建一个函数来读取数据块变量的值并将这些值写入 PLC 数据类型。

  1. 创建一个 SCL 函数并将其命名为“FC_AccessGroupSiloRead”。

  2. 按如下方式声明块接口:

  3. 编写以下程序代码:

  4. 调用 OB1 中的函数“FC_AccessGroupSiloRead”:

    根据

    Index 参数中指定的编号(1、2 或  3),执行“FC_AccessGroupSiloRead”指令的第一、第二或第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