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安全PLC.博途V17.FDBACK :反馈监视

楼主(2025-03-30):
FDBACK :反馈监视 (STEP 7 Safety V17)

该指令将执行反馈监视。

通过检查输出 Q  的信号状态确定是否与反馈输入 FEEDBACK  的信号状态相反。

输入 ON = 1 后,输出 Q  会立即置 1 。这要求反馈输入 FEEDBACK = 1 且不存在反馈错误。

只要输入 ON = 0 后或者如果检测到反馈错误,输出 Q  将立即设置为 0 。

如果反馈输入 FEEDBACK (对于输出 Q )的相反的信号状态在最大容差反馈时间内未跟随输出 Q  的信号状态,则将检测到反馈错误 ERROR = 1。保存反馈错误。

如果在发生反馈错误后检测到反馈输入 FEEDBACK  和输出 Q  之间存在差异,则将根据 ACK_NEC 的参数分配确认该反馈错误:

•  如果 ACK_NEC = 0 ,则将自动进行确认。

•  如果 ACK_NEC = 1 ,则必须使用输入 ACK 处的上升沿来确认反馈错误。

ACK_REQ = 1  输出发出信号,然后指示在输入 ACK 处需要一个用户确认以确认反馈错误。确认后,该指令将 ACK_REQ 复位为 0 。

在由输出 Q  控制的 F-I/O  发生钝化时,要避免检测到反馈错误以及避免需要确认,则必须为输入 QBA D_FIO  提供相关 F-I/O  的 QBAD  信号或相关通道的 QBAD_O_xx 信号/取反的值状态。

每次调用“ 反馈监视”指令,都将为其指定一个数据区域存储该指令的数据。因此,将该指令插入程序中时,将自动打开“ 调用选项”(Call options)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为“暂时失效” 指令创建一个单背景数据块(如 FDBACK_DB_1 )或多重背景数据块(如 FDBACK_Instance_1 )。新创建的数据块位于项目树中“STEP 7 Safety” 文件夹内的“ 程序块 >  系统块”(Progra m bloc ks > System blocks)  下,而多重背景数据块作为局部变量位于块接口的“Static”部分。

不能连接使能输入“EN” 与使能输出“ENO” 。因此,将一直执行该指令,而与使能输入“EN”的信号状态无关。

当使用带有时间处理过程的指令时,在确定响应时间时应考虑以下可能导致计时不准确的原因:

•  由循环处理所导致的已知计时不准确(基于标准系统)

•  由指令中所使用时基的更新时间而导致的计时不准确(参见“ 由指令中所使用时基的更新时间导致的计时不准确”部分中的图表)

•  F- CPU 中内部时间监视的容差

–  时间值小于 200  ms 时,最大为 4 ms

–  时间值大于等于 200  ms 时,最大为(所分配)时间值的 2%

•  S7-1500 HF -CPU 中内部时间监视的容差

–  时间值小于 500  ms 时,最大为 10 ms

–  时间值大于等于 500  ms 时,最大为(所分配)时间值的 2%

ON Input

1 =  使能输出

FEEDBACK  Input  反馈输入
QBAD_FIO Input

F -I/O  的 QBAD  信号或 Q  输出的 QBAD_O_xx 信号/取反的值状态 .

ACK_NEC Input  1 =  需要确认
ACK  Input  确认
FDB_TIME Input  反馈时间
Output 输出
ERROR Output 反馈错误
ACK_REQ Output 确认请求
DIAG Output 非故障安全服务信息

①  对于循环 n+1  中的首次调用,相对于 F  运行组开始的时间,该指令的调用时间比在循环 n  中的调用时间早 Δ 1,这是因为在循环 n+1  中调用该指令之前跳过了 F 运行组部分安全程序。对于时间更新,该指令将考虑时间 T Base_1,而不是循环 n  中从调用开始实际已用完的 T1 时间。

②  在循环 n+1  中第二次调用该指令。此时,不考虑其它时间更新(增量为 Δ 2)。

③  在循环 n+2  中调用该指令时,相对于 F  运行组开始的时间,该指令的调用时间比在循环 n  中的调用时间晚 Δ 3,这是因为在循环 n+2  中调用该指令之前,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已中断了 F 运行组。该指令将使用时间 T Base_1 + TBase_2,而不是循环 n  中从调用开始算起已实际经过的时间 T 3。即使在循环 n+1  中没有调用该指令,也将发生以上状况。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 S7-300/400 F-CPU 中指令的工作原理:

以下示例说明了 S7-1200/1500 F -CPU 中相关指令的工作原理:

--------------------END --------------------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