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可视化GRAPH 概览

楼主(2025-03-30):
N_Diag_Stepping Chains”画面可在 Audi_WinCC -> Pictures -> Diagnosis 下找到,用于在可视化中显示步进链。
此画面中最多可显示 12 个步进链

“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对象用于显示 GRAPH  顺控程序已执行步骤的当前程序状态。执行程序时发生的错误会直接显示在相应的步骤。

说明

所需 ProDiag 许可证

要将“GRAPH 概览”对象与程序中的 ProDiag 监控搭配使用,需要一个 ProDiag  许可证。

“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对象中显示以下信息:

  • 函数块的名称和状态

  • 初始步和同步步的状态

  • 第一步的编号和名称(当前所执行的步)

  • 用于运行 GRAPH 顺控程序的操作模式

WinCC 支持以多种语言显示的版本 V5.0 及以上的 GRAPH  块的步名称。在运行系统进行语言切换后,步名称随后将以选定的运行系统语言显示。如果所选语言在 GRAPH 块中不可用,则名称将以默认语言(英语)显示。

说明

“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对象不能用于面板或全局画面中。

说明

“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对象的设备相关性

“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对象适用于 RT Advanced、RT Professional、精智面板和 KTP  移动面板。

说明

在 GRAPH 总览中显示的要求

为了能够在“GRAPH 总览”对象中显示 S7 GRAPH 背景数据块的程序状态,必须将程序块的背景特定属性设置为“在 HMI 中可见”(Visible  in HMI) 和“可通过 HMI 访问”(Accessible from HMI)。

布局

在巡视窗口中,可以定制对象的位置、样式、颜色和字体类型。特别是,可以修改下列属性:

  • 分配的 GRAPH DB 变量

  • 工具栏上的按钮

运行方式

有四个操作模式适用于运行 GRAPH 顺控程序:

  • 自动(默认设置)- 满足转换条件时会自动切换至下一步。

  • TAP - 满足转换条件并且在 T_PUSH 参数处边沿从“0”变为“1”时,会自动切换至下一步。

  • TOP - 满足转换条件或者在 T_PUSH 参数处边沿从“0”变为“1”时,会自动切换至下一步。

  • 手动 - 满足转换条件时不会自动启用下一步。可以手动选择并取消选择各个步骤。

说明

可通过在控制程序中修改 GRAPH 块的接口参数设置操作模式。

在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中,可编辑 GRAPH 概览中显示的操作模式的名称。

使用条件分析组态三行模式。

在三行模式中,可以在 GRAPH 概览中看到包含上一步和下一步的附加行以及条件分析出错的第一个操作数。

  • 要显示上一步和下一步,请选择“属性 > 外观 > 选项”(Properties > Apearance > Options)  中的“上一步和下一步”(Previous and next step) 选项。

  • 要显示条件分析出错的第一个操作数,请选择“属性 > 外观 > 选项”(Properties > Appearance >  Options) 中的“条件分析”(Criteria analysis) 选项。

    说明

    在以下情况中,条件分析不会将任何信息输出到 GRAPH 概览中:

    • GRAPH 块的版本低于 V4.0 的情况

    • 未激活初始值采集或未采集初始值的情况

    • 当前步骤中不存在错误的情况

组态精简视图

也可以组态不带工具栏按钮和操作模式显示的精简 GRAPH 概览,之前在低于 WinCC Professional V14 的版本中也实现过。

要在单行兼容模式下显示 GRAPH 概览精简视图,请选择“属性 > 外观 > 选项”(Properties > Appearance  > Options),然后选择“单行模式”(Single-line mode)。

符号

在“巡视”(Inspector) 窗口中的“属性 > 外观 > 选项”(Properties > Appearance >  Options) 下,指定显示在“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中的符号。“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中含有以下符号:

符号

名称

功能

错误

指示在执行某个步骤时出错。

初始步

指示当前正在执行的步为 GRAPH  块的初始步。

同步步

显示除了当前步外,GRAPH  块中还存在其它同时步。

按钮

在“属性 > 工具栏 > 常规”(Properties > Toolbar > General) 下指定显示在“GRAPH  概览”(GRAPH Overview) 中的按钮。

按钮

名称

功能

下一步

如果 GRAPH  块所包含的步超过四个,则跳转至下一步。

最后一步

已达到最后一步时,跳转至顺控程序的第一步。

报警视图

在面板和 RT Advanced  中打开含有错误消息的已组态报警视图。

在 RT Professional  中打开含有错误消息的已组态报警视图。

PLC 代码视图

打开已组态的 PLC  代码视图。

显示当前程序状态

PLC 包括一个已创建的 GRAPH 背景数据块并且包含至少一个在 HMI 中可见并可通过 HMI 访问的 PLC 变量。

  1. 使用拖放功能从工具箱窗口移动 GRAPH 概览。

  2. 在巡视窗口中,选择“属性 > 属性 > 常规”(Properties > Properties > General)。

  3. 在“过程 > 变量”(Process > Tag) 下,打开选择按钮。

    将打开“添加新对象”(Add new object) 对话框。

  4. 在“程序块”(Program blocks) 文件夹中选择相应的 PLC。

  5. 选择 GRAPH 背景数据块相应的 PLC 变量。

  6. 可使用变量将“GRAPH 总览”的属性动态化,还可用不同颜色编码状态。

    有关属性动态化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画面动态化部分。

说明

如果在 HMI 设备与所选的 PLC 之间不存在连接,将自动建立连接。

此外,还会创建一个与 PLC 变量相连的 HMI 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