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PLC 代码视图

楼主(2025-03-30):
使用
PLC代码视图可以与Graph概览配合使用, 以达到在HMI上监控Graph的功能。
可见行数: 显示转换条件、 互锁、 监控变量的条目数。
细节区域: 定义Graph显示与步细节显示占用控件控件的比例。
显示标题: 定义是否在控件中显示相关Graph的相关信息。
双线显示: 定义控件中转换条件名称是以单行显示还是双行显示

工具栏-按钮: 可以添加、 删除控件中的按钮元素

符号表: 定义符号表中变量显示的元素。
 通过PLC代码视图的“PLC代码视图按钮配置调用的画面, 从而实现在HMI设备上对Graph进行监控

“PLC 代码视图”(PLC code view) 对象用于显示使用 LAD、FBD 或 GRAPH 编程语言进行编写的用户程序和安全程序(F 块)的当前程序状态。执行 GRAPH 顺控程序时发生的错误会直接显示在相应的步。

PLC 代码视图分为以下区域:

  • 标题

    标题将显示 PLC 名称、FB 名称,以及运行系统中的网络数量和名称。

  • 信息区域

    PLC 网络会以图形形式显示在运行系统的信息区域中。

  • 符号表

    符号表显示操作数的符号名称、操作数的绝对地址以及相应的注释。

  • 工具栏

    工具栏在运行系统中显示 PLC 代码视图中可用的按钮。

说明

“PLC 代码视图”(PLC Code View) 对象不能用于面板、全局画面、弹出画面和滑入画面中。

说明

“PLC 代码视图”对象的设备相关性

“PLC 代码视图”对象适用于显示屏尺寸为 7" 或以上的 RT Advanced、精智面板和 KTP 移动面板。

布局

在巡视窗口中,可以更改对象的位置、样式、颜色和字体的设置。重要的是,还可以在此处调整工具栏按钮。

  • 可以在“显示 > 显示标题(路径)”(Display > Show header (path)) 下指定 PLC 代码视图标题中路径信息的显示。

  • 可以在“符号表行 > 可见行数”(Symbol table lines > Number of visible lines) 下指定运行系统的符号表中显示的行数。

  • 可以在“GRAPH 详细信息区域 > GRAPH 详细信息区域宽度 (%)”(GRAPH detail area > GRAPH detail area width (%)) 下指定与信息区域相关的详细信息视图宽度。

  • 可以在“GRAPH 视图 > 两行视图”(GRAPH view > Two-line view) 下指定运行系统中 GRAPH 步进名称的两行显示。

    要启用两行视图,必须在“选项 > 设置 > PLC 编程 > GRAPH > 步进名称和转换名称的长度”(Options > Settings > PLC programming > GRAPH > Length of step and transition names) 下选择“显示两行”(Show two lines) 选项。

工具栏

在巡视窗口的“属性 > 属性 > 工具栏 > 按钮”(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oolbar > Buttons) 下,组态在运行系统中用于操作 PLC 代码视图的操作员控件。

操作员控件

名称

功能

“符号区域”(Symbol area)

显示符号区域。

“上一个网络”(Previous network)

导航至上一个网络

“下一个网络”(Next network)

导航至下一个网络

“放大”(Zoom in)

放大信息区域。

“缩小”(Zoom out)

缩小信息区域。

“详细信息”(Detail)

显示详细视图。

“步进模式”(Step mode)

在手动和自动步进选择之间切换,实现主动步进。

“转换或互锁”(Transition or Interlock)

在转换和互锁网络视图之间切换。

“实际值或初始值”(Actual values or initial values)

在实际值视图和初始值视图之间进行切换。

“单一网络或整个函数块”

在具有输入逻辑的单一网络视图与整个函数块的视图之间切换。

组态 PLC 代码视图

  1. 从工具箱视图中拖放 PLC 代码视图。

  2. 在巡视窗口中,单击“属性 > 属性 > 工具栏”(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oolbar)。

  3. 选择运行系统所需的按钮,例如:下一个网络、前一个网络、步模式。

  4. 必要时,组态按钮显示,例如,背景颜色或填充图案。

  5. 在巡视窗口中,选择“属性 > 属性 > 列”(Properties > Properties > Columns)。

  6. 选择运行系统的设备视图中所需的列。

  7. 根据需要自定义列标题或顺序。

  8. 在“属性 > 属性 > 安全性”(Properties > Properties > Security) 中选择操作权限。

使用键盘控制 PLC 代码视图

要使用键盘控制 PLC 代码视图,请执行如下操作:

  1. 反复按下 <Tab> 键,直至焦点位于所需按钮上。

    可使用 <Shift + Tab> 快捷键导航回前一个按钮。

  2. 按下 <Enter>。

    命令随即执行。

触摸屏操作

不支持以手指拖动的方式在 PLC 代码视图的符号表中滚动。
要在符号表中水平和垂直滚动,请使用滚动条和滚动箭头。

多语言 GRAPH 名称

WinCC 支持以 5.0 及以上版本多语言显示 GRAPH 块的步进名称和转换名称。在运行系统进行语言切换后,步进名称和转换名称随后将以选定的运行系统语言显示。如果所选语言在 GRAPH 块中不可用,则名称将以默认语言(英文)显示。

PLC 代码视图中的助记符

PLC 代码查看器显示在 TIA Portal 中设置的助记符中的数据。默认情况下设置国际助记符。国际助记符在运行系统中为所有已组态语言的显示地址提供 ID“IO”,与所组态的运行系统语言无关。

运行系统中 PLC 的属性

如果 PLC 连接到 WinCC 中的 PLC 代码视图,并且运行系统正在运行,则更改 PLC 的名称将触发错误。因此,请勿更改 PLC 名称、IP 地址或 HMI 连接的其它属性。

“PLC 代码视图”对象中的变量寻址

“PLC 代码视图”对象仅支持对变量进行符号寻址。如果未对操作数进行符号寻址,则无法显示带有操作数的程序段,并且会生成错误消息。

显示时间值常量

显示时间值常量时,会在 PLC 代码视图中以“时/分/秒/”格式显示时间,具体取决于工程组态系统中组态的输入。例如,在工程组态系统中指定的常量“150 s”会在运行系统中显示为“2 min 30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