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西门子博途:Byte_String

楼主(2025-03-30):
FC 659Byte_String
该功能将多个字节(从“开始” 开始, 到“结束” 结束) 复制到一个字符串中。 另外还将写入数据的长度复制到字符串标头中。
可以将任意类型的输入数据(数组、 字符串等) 附加到“DATA_IN” 。 必须在“DATA_OUT” 上对字符串提前进行参数化。
启动
INT
相对起始地址(DATA_IN 的起始字节)
结束
INT
相对结束地址(DATA_IN 的最后一个字节)
DATA_IN
ANY
输入数据
DATA_OUT
ANY
输出数据
PaFE
INT
参数设置错误
FM
BOOL
完成报告
数据块接受任意输入变量(数组、 字符串或数据区域) 并从输入区域 DATA_IN 的字节“开始” 到“结束” 将数据复制到输出区域“DATA_OUT” 。 “DATA_OUT” 处的数据按字符串处理。
如果要从输入端的 char 数组中复制字节 0 到字节 10( 包括字节 10), 则必须指定数值“开始” =0; ;“结束” =10。 0 将数据复制到 DATA_OUT 的字符串中。
如果要将输入端的一个字符串从第一个字母复制到第 12 个字母则必须对“开始” =2 和“结束” =13 进行参数化。
如果需要复制的数据区域大于输出端上的字符串,则不会进行复制并将输出端 PaFe 设置到 1。
如果 DATA_OUT 未进行参数化, 则输出 PaFe=2。 PaFe=3, 则输入数据过短(检查“开始” 和“结束” , 输入端“结束” 上的数值可能位于输入端“开始” 的数值前)。
然后可以使用其他系统功能(例如 CONCAT)将输出的字符串附加到另一个字符串。或者也可以继续调整 INS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