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KUKAC5机器人的8.7系统KRL提交解释器

楼主(2025-03-30):
提交解释器

KRC包含两个并行的内部任务:

-机器人解码器

-控制器解码器

提交解释器的功能

机器人控制系统上平行执行着 个任务:

机器人解释器

运动程序通过机器人解释器执行。

提交解释器

提交程序 (SUB-Programm通过提交解释器执行。

SUB 程序可以执行操作或者监控任务。示例:监控防护装置;监控冷却循环回路。

如果是简单应用则无需使用 PLC,机器人控制系统即可执行此类工作。

自动启动            控制器启动时自动启动的是在KRC/STEU/MADA/$custom.dat文件中定义的程序:$PRO_I_O[]="/R1/SPS()"

DECL PRO_IO_T $PRO_I_O_SYS={MODULE[] "/R1/SPS()",COLD_BOOT_RUN #ON}

DECL PRO_IO_T $PRO_I_O_PROC_ID3={MODULE[] "/R1/sps1()",COLD_BOOT_RUN #ON}

DECL PRO_IO_T $PRO_I_O_PROC_ID4={MODULE[] "/R1/sps2()",COLD_BOOT_RUN #ON}

DECL PRO_IO_T $PRO_I_O_PROC_ID5={MODULE[] "/R1/sps3()",COLD_BOOT_RUN #ON}

DECL PRO_IO_T $PRO_I_O_PROC_ID6={MODULE[] "/R1/sps4()",COLD_BOOT_RUN #ON}

DECL PRO_IO_T $PRO_I_O_PROC_ID7={MODULE[] "/R1/sps5()",COLD_BOOT_RUN #ON}

$PRO_I_O_SYS:

在机器人控制器的冷启动时,系统提交解释器会自动启动此处指定的程序。默认情况下,该程序为 SPS.SUB

该变量为结构类型 PRO_IO_T。它既可以被机器人程序读取,也可以被提交程序读取。此外,还可以使用变量校正功能向其写入数据。

默认情况下,程序 SPS.SUB 被分配给系统提交解释器。强烈建议不要更改此分配。这是为了确保控制器内部的提交任务能够被执行。如果更改此分配,可能会影响技术包和其他选项的功能。

$PRO_I_O_SYS={MODULE[] "Name", COLD_BOOT_RUN Cold start}

默认情况下,系统提交解释器(System Submit Interpreter)的入口程序是 SPS.SUB

这个程序在机器人控制器的冷启动时自动运行,负责处理控制器内部的提交任务。它是确保系统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组件,尤其是与技术包和其他选项的集成。因此,通常不建议更改此默认分配,以避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

DECL PRO_IO_T $PRO_I_O_SYS={MODULE[] "/R1/SPS()", COLD_BOOT_RUN #ON}

$PRO_I_O_PROC_ID3…9 – KUKA System Software 8.3 and higher
在机器人控制器冷启动时启动的程序,用于扩展提交解释器 1…7

可以为每个扩展提交解释器分配一个提交程序,该程序将在机器人控制器的冷启动时启动。为此,smartHMI 上提供了一个配置窗口。通过分配,变量会被写入。

该变量为结构类型 PRO_IO_T它既可以被机器人程序读取,也可以被提交程序读取。此外,还可以使用变量校正功能向其写入数据。

$PRO_I_O_PROC_IDIndex={MODULE[] "Name", COLD_BOOT_RUN Cold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