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商科焊接控制器报警:电容器电压异常

楼主(2025-03-30):
电容器电压异常

报警方式

中断报警

复位方式

电压到后自动复位

可能原因

供电电网不稳定或缺相电容器充电异常

处理对策

首先要保证正常上电时,供电电网正常稳定无缺相,若焊接时报警,则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三相交流输入电源,上电后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驱动板X3红线和X4黑线间的电压值是否正常,一般情况在560V左右,若测量值不对,则说明缺相,检查输入电源控制柜断电电容放电时报此故障为正常现象,电放完后重新上电恢复正常若静态时报警:用万用表测量整流桥模块,万用表调整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X4黑线位置,黑表笔分别接R,S,T,三组数值区间在300-500;万用表调整到二极管挡,黑表笔接X3红线位置,红表笔分别接R,S,两组数值区间在无穷大∞,红表笔接T,数值在850-950区间内;然后将万用表调整到欧姆档,测量驱动板X7端子(红黄,红蓝,红绿)之间的阻值,阻值为10-30,若测量值超范围,则说明整流桥模块有损坏,需要更换整台控制器若上述检查都正常,则需要更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