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商科焊接控制器:次级电流传感器断路

楼主(2025-03-30):
报警方式 中断报警
复位方式 可复位
可能原因
 次级电流传感器连接线异常
 次级电流传感器损坏
 首先需要确定现场是使用的初级采集还是次级采集电流, 出厂一般情况下都是走次级采样且外部需要接次级反馈线, 若是需要初级采样则无需接次级线路, 只需通过商科软件将原边电流反馈打开 1, 次级互感器变成未安装 0 即可。

 若走次级采样, 则先检查外部次级接线是否已连接好, 若已经接了, 则检查接线是否正常连接, 将主板的 X3 拔下来,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X3-1 和 X3-2 端子之间的阻值, 30Ω左右为正常状态,大于 200Ω报警传感器断路, 需再次检查外部接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