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 :FB 565 FB_TYP_RS用于零件计数 ...
西门子博途 :FB 565 FB_TYP_RS用于零件计数

楼主(2025-03-30):
对于新项目/扩展中的类型控制, 应当仅仅将块“FB 565 FB_TYP_RS” 用于零件计数(不应再使用 FB 563 FB_TYP_ROBOTER 和 FB 564 FB_TYP_STATION)!还必须利用级联类型控制块构建类型控制。这些块都经过周期时间优化。
块“FB_TYP_RS” 用来记录设备的工位和搬运机器人的类型信息, 并且是零件计数的组成部分。
应为每个搬运机器人和每个工位整合一个块。该块将工位/机器人的类型信息输入到类型控制的数据邮箱中,并且防止重复计数从工位传送到机器人的零件。以此将工位/机器人与上游工位/机器人连接。
背景数据块的“符号名称” 必须采用如下形式:
xxxxxxVyy#FB_Typ_RS_DB 例如 110010V01#FB_Typ_RS_DB
“符号注释” 应输入以下内容:
Typ_Station
名称
类型
说明
Frg
BOOL
允许手动输入
vTypUeb
BOOL
在类型控制中应用和删除上游类型
Z_TypInfoUeb
TIME
直到来自零件检查的类型信息覆盖零件计数器的类型信息的时间(用于手动干预或者外部影响引起的闪烁类型检查)
TypinfoUeb
BOOL
应用类型信息(如果不存在 vor Fach,就是说如果是设备中的第一个工位,那么在设定用于类型控制的 Px_RB_Inpos 之前不允许设定该输入。在理想情况下必须同时或者稍后设定该输入)
类型信息
BYTE
类型信息
Cfg
WORD
设置
VkStoe_In
BOOL
连锁故障
名称
类型
说明
类型
BOOL
来自类型控制的当前类型
Stoe
BOOL
故障
Warn
BOOL
警告
VkStoe_Out
BOOL
连锁故障
vFach
INT
上游工位的类型(上游工位/机器人,从中应用零件的类型并且在应用之后立即删除)
Fach
INT
工位/机器人的类型(油箱包含 vFach 传送的或者当工位/机器人净空时被零件检查应用的工位/机器人的零件类型)
该块有两种方法来获取其存放于“Fach” 项下用于计数的类型。
第一种方法是通过 DB 或上游零件计数器的存储位置“移动” 类型信息。 仅第一个零件计数器必须例如通过零件识别(“TypinfoUeb” + 类型信息 + 必要时“Z_TypInfoUeb” > 0) 读入类型。 所有后续的零件计数器继续移动类型。 在移动时不考虑零件检查。 这种从零件计数器到下一个零件计数器的“移动” 功能仅需要输入“vTypUeb”和“vFach” 。 该功能可以正确覆盖零件计数的 90%。 当“vTypUeb” 上出现脉冲沿时(在 Ben POSxVx 上使用), 就会将类型从“vFach” 复制到“Fach” 并且删除“vFach” 。
该块的第二个功能同样能可靠计数 90%,并且也覆盖从工位中手工取出零件、设备中无上游邻站的第一个工位、PLC 故障、 删除 DB 之类的情况。 为了覆盖上述情况, 可使用零件检查/机器人的类型信息。 为此可连接输入“Typinfo” 和“TypInfoUeb” 。 将工位的零件检查或机器人的类型信息连接到输入“Typinfo” 。 将机器人的净空信号连接在输入“TypInfoUeb” 上 (PFxVx)。 当“TypInfoUeb” 上出现 1 信号时应用“TypInfo” , 并且在 1
信号存在期间将其写入到“Fach” 之中。 如果构建第一个工位的零件计数器, 则没有上游邻站。 利用“TypinfoUeb” + 类型信息 +“Z_TypInfoUeb” = 5ms 生成零件,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利用一个不存在的上游邻站抑制警告消息“类型比较” 。
“移动” 和通过零件检查识别类型这两个功能各自可覆盖 90%。 交集产生零件计数的 100% 覆盖。
由于这两个功能除了故障情况之外都能正确计数,因此可以单独测试这些功能(建议用于调试)。
应在用于类型控制的 FC 中对零件计数器进行编程。
如果不是 Cfg.X0,就在所传送的上游工位/机器人类型信息和当前的工位/机器人类型信息之间进行类型比较。
Cfg.X1 在面向值和比特位的类型输入之间切换。
Cfg.X2 在出现净空时以所设置的时间“Z_TypInfoUeb” 延迟类型应用。
该连接示例所示为从工装领取零件的机器人的计数块。紧随该连接示例,是从具有多个工装的转台将零件转移到机器人的示例。
转台的连接示例, 有 3 个工装, 以及从三个工装的其中一个取出零件的机器人。 应注意机器人的实例 DB 上的“vFach” 根据取件情况而定变换转台的分格, 但是始终写同一个“Fach” 。 为了干净利落地计数零件, 必须根据分格的位置将机器人计数块上的“vFach” 的内容移动到辅助标记“m_VFach” 。 然后将辅助标记连接到计数块。处理完计数块之后,必须将辅助标记重新复制到输出变量。
可视化变量
这些变量由可视化使用。
可视化变量会在 VAR 区域内进行说明。
TextField1:实例 DB 的注释
TextField2:工位名称,实例 DB 的符号的 Array 1
示例: 从实例 DB 的名称显示“110020R01#FB_Typ_RS_DB”
必须在简化的设备总览中手工放置画面块。为此可复制设备总览,放置零件计数器,移去所有与画面不相关的元素(防护栅栏、门、显示等等)。如果已经通过零件计数器显示名称,那么也可以删除工位/机器人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