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使用 STL 函数控制传送带

楼主(2025-03-30):
STL (语句列表)是一种基于文本的编程语言,可用于编写逻辑块。STL  程序以程序段的形式组成。  在一个程序段的各个行中编写单个 STL  指令,每行只能指定一条 STL  指令。  每条指令表示 CPU  的一个操作,按线性方式执行。

要创建 STL  函数块“STL-Conveyor”,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项目树中的“程序块” 文件夹。

2.   双击“添加新块”。

3.   要添加一个函数:

–  单击“函数”。

–  指定块名称“STL-Conveyor”。

–  选择类型“STL” 。

–  单击“确定”。

4.   保存项目。

在以下部分中,将编写控制传送带的 STL  函数。  要执行此操作,需要三个程序段:

●  在第一个程序段中,判断传送带是否向前移动。

–  为此,需要置位两个输入参数“START_INPUT” 和“Direction” 。

–  如果传送带向前移动,则置位输出“Forward”。

–  同时复位输出“Conveyor_DONE”,表示传送带处于活动状态。

●  在第二个程序段中,判断传送带是否向后移动。

–  要执行此操作,首先要查询是否置位了输入参数“START_INPUT” 以及输入参数“Direction” 是否没有置位。

–  如果是,则置位输出“Backward”。

–  同时复位输出“Conveyor_DONE”,表示传送带处于活动状态。

●  在第三个程序段中,查询是否没有置位输入参数“START_INPUT” 。  如果没有置位,则将复位控制传送带的两个输出,并置位输出“Conveyor_DONE”。

要编写 STL  函数,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定义程序段 1 的程序代码:

–   1. 行:"A #Direction"

–   2. 行:"A #START_INPUT"

–   3. 行:"S #Forward"

–   4. 行:"R #Conveyor_DONE"

2.   在程序编辑器的一块空白区域中右键单击,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插入程序段”插入第二个程序段。

3.   定义程序段 2 的程序代码:

–   1. 行:"AN #Direction"

–   2. 行:"A #START_INPUT"

–   3. 行:"S #Backward"

–   4. 行:"R #Conveyor_DONE"

4.   通过按下组合键 <Shift>+<F2>  创建第三个程序段。

5.   定义程序段 3 的程序代码:

–   1. 行:"AN #START_INPUT"

–   2. 行:"R #Forward"

–   3. 行:"R #Backward"

–   4. 行:"S #Conveyor_DONE"

6.   保存项目。

成功编写了控制传送带的 STL  函数。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