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数据块的定义起始值

楼主(2025-03-30):
要定义数据块变量的起始值,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数据块。

    “默认值”(Default value) 列中,将显示更高级别代码块接口中或 PLC 数据类型中变量的默认值。

  2. 单击“扩展模式”(Expanded mode) 按钮,显示结构化数据类型中的所有元素。

  3. 在“起始值”(Start value) 列中输入所需的起始值。该值必须与变量的数据类型相匹配且不可超出数据类型可用的范围。

    起始值已定义。如果未将变量声明为具有保持性,则启动时该变量会采用定义的值。

将变量复位为默认值

要将已定义了起始值的变量复位为默认值,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选择表中的修改值。

  2. 删除该值。

    输入默认值。之后会显示默认值。

将所有变量复位为默认值

要将所有变量的起始值复位为默认值,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工具栏中选择“复位起始值”(Reset start values) 图标。

    默认值将传送到“起始值”(Start value) 列中。但不会覆盖设置为写保护的起始值。

“起始值”的定义

用户需定义变量的起始值,CPU 启动后将应用此起始值。

保持性变量具有特殊状态。只有在“冷启动”之后,保持性变量才会采用所定义的起始值。“暖启动”之后,这些变量会保留自身的值,不会复位为起始值。

“默认值”的定义

数据块的结构可派生自更高级别的元素。

  • 例如,背景数据块以更高级别代码块的接口为基础。

  • 全局数据块可基于预定义的 PLC 数据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定义更高级别的元素中每个变量的默认值。这些默认值被用作数据块创建期间的起始值。然后可以在数据块中使用实例特定的起始值替换这些值。

可选择是否指定起始值。如果未指定任何值,则在启动时变量将采用默认值。如果也没有定义默认值,将使用相应数据类型的有效默认值。例如,将值“FALSE”指定为  BOOL 的标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