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KUKA机器人:手动恢复 RDC 数据

楼主(2025-03-30):
对于还原,有 2 个菜单项可选。它们基于要访问的路径进行区分。
恢复
访问在窗口 备份配置 中保存在 项目备份的目标路径 下的路径。
正在还原 ……
在此可以设置一个路径。该路径只适用于该恢复。

恢复:
 在主菜单中选择 文件 > 备份管理器 > 恢复 > RDC 数据。
正在还原 ……:
1. 在主菜单中选择 文件 > 备份管理器 > 正在还原 …… > RDC 数据。
2. 选择来源路径。
3. 一个窗口打开。勾选要恢复的数据:
 PID 文件、 MAM 文件 和 / 或 CAL 文件
如果一个条目变成灰色,这表示备份中没有该文件。
4. 点击 恢复 确认选择。
如果恢复已结束,屏幕将出现以下消息:RDC 数据已成功被 {0} 恢复。
配置备份管理器
1. 在主菜单中选择文件 > 备份管理器 > 备份配置。
窗口 备份配置 打开。
2. 在这些选项卡中进行所需的更改。
备份配置 含有一般设置。
此外,在需要时可在此配置自动备份。

在需要时,可在 信号接口 下配置输入端 / 输出端控制。
3. 关闭窗口。
4. 用 是 来回答是否应保存更改的安全询问。
选项卡备份配置
早期备份子文件夹的最大数量
备份不覆盖现有的备份文件,而是为其自动创建一个要将备份移入的子文件夹。如果达到了子文件夹的最大数量,在下次备份时将删除最早的子文件夹并创建一个新的子文件夹。
 0 … 50
默认:5
 已激活。在备份时备份已激活的项目。
在恢复时,只恢复在备份时已激活的项目。
 未激活 (默认):在备份时备份下列项目:已激活的项目、基本项目、初始项目在恢复时恢复这些项目。
 已激活 (默认):在备份时,机器人控制系统在路径 [ 项目备份的目标路径 ]\[ 机器人名称 ]\ 下保存项目和 RDC 数据。
在恢复时,机器人控制系统访问该路径。
提示:如果多个机器人控制系统使用相同的目标路径,则选择该设置。
 未激活:在备份时,机器人控制系统在路径 [ 项目备份的目标路径 ]\ 下保存项目和 RDC 数据。
在恢复时,机器人控制系统访问该路径。
提示:不取决于该设置,备选软件包始终保存在 [KOP 备份的目标路径 ]\OptionPackages\ 下。
 已激活:机器人控制系统自动进行备份。以下参数用于确定时间点:
周期 , 日 , 时间 小时 : 分钟
提示:在自动备份之后,机器人控制系统不显示成功信息。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在已配置的时间关闭,只要将其重新接通,则进行备份。即使多次错过了该时间点,在此也始终只进行一次备份。
 未激活 (默认):不自动备份。
 已激活 (默认):备份的目标路径和恢复的来源路径为D:\ProjectBackup。
 未激活:备份的目标路径和恢复的来源路径通过以下参数确定:
项目备份的目标路径 , KOP 备份的目标路径

只在已将选项 本地备份和还原 (D:\ProjectBackup) 设定为未激活时,才能编辑下面的参数。
如果机器人控制系统在保存和 / 或恢复时必须访问网络并且为此需要进行验证,则使用在此保存的数据。如果不需要认证,则数据没有作用。
 用户 : 用户名
默认:user
 密码 : 密码。在输入时,只显示字符的数量,而不显示字符本身。
默认:kuka
对于项目和 RDC 数据:备份的目标路径和恢复的来源路径可以导航至所需的目录或直接输入。如果路径还不存在,则在后一种情况下自动创建该路径。
对于 KOP 文件:备份的目标路径和恢复的来源路径可以导航至所需的目录或直接输入。如果路径还不存在,则在后一种情况下自动创建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