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创建GRAPH块

楼主(2025-03-30):
GRAPH块的创建方式与LAD的创建方式完全相同。GRAPH块始终是FB,因为在GRAPH编程语言中无法创建FC和OB。

创建一个FB并选择GRAPH编程语言。

GRAPH编辑器在创建GRAPH FB后自动启动,默认情况下,它包含一个包含第一步(初始步骤)和第一个过渡的序列级联。

您可以在GRAPH编辑器导航中在以下视图之间切换:

A.上游(之前)永久预指示

B.序列视图

C.单步视图

D.下游(岗位)常设岗位指令

E.报警视图

序列视图显示了GRAPH序列级联的结构,它可能包括一个收藏夹栏。收藏夹已经在那里创建;这些是您使用以下元素扩展GRAPH序列级联的最爱:

步骤和过渡

2.步骤

3.过渡

4.序列结束

5.跳跃

6.打开备选分支(OR分支)

7.打开同步分支(AND分支)

关闭分行

要在序列级联中插入新元素,请通过拖放将所需元素从收藏夹或“说明”任务卡拖动到序列级联的适当位置。

要编辑GRAPH FB中的元素,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在导航中打开序列视图。

2.选择要编辑的步骤。

3.点击“单步视图”。

4.单击“操作”。

5.编辑动作。

6.编辑过渡条件。

创建扩展块(可选)

此外,您可以创建一个扩展块并将其分配给GRAPH FB,以访问GRAPH FB的内部可见或不可见参数。对于此GRAPH,必须使用FB 4.0或更高版本。

要创建扩展块,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用SCL编程语言创建FB。

2.在创建的FB界面中,在“InOut”下输入以下内容

参数:

–“InOutRTData”,数据类型“G7_RTDataPlus_Vx”

–“InOutG7T”,数据类型“Array

  • 或G7_TransitionPlus_Vx”

    –“InOutG7S”,数据类型“Array

  • 或G7_StepPlus_Vx”

    –“InOutG7Arrays”,数据类型“Array

  • 或USInt”

    块接口必须符合规范。版本Vx必须

    匹配GRAPH块的版本。

    3.打开GRAPH FB的属性,在“属性”下输入扩展块的名称。

    将扩展块实例化为单实例或多实例。扩展块的实际调用从GRAPH自动发生,不需要手动编程。

    –单个实例:

    创建一个扩展块类型的实例数据库,并在GRAPH FB的“InOut”下定义一个将扩展块作为数据类型的参数。

    –多实例

    在GRAPH FB中,在“静态”下的接口中定义一个参数,该参数将扩展块作为数据类型。

    最大接口参数

    默认接口参数

    最小接口参数

    GRAPH FB中的序列级联控制

    要在GRAPH FB中直接控制GRAPH序列级联,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打开GRAPH FB。

    2.启用“监控开/关”按钮。

    3.打开测试卡“测试”。

    4.在“顺序控制”调色板中选择以下按钮之一:

    a.初始化

    b.停用所有步骤

    c.确认监督错误(确认-(V)-)

    d.设置操作模式(mode)

    e.步骤激活时间的学习模式

    初始化

    使用“初始化按钮”,您可以完全重新启动序列级联

    定义的初始步骤。

    停用所有步骤

    使用“停用所有步骤”按钮,您可以停用序列的所有步骤

    瀑布。

    承认监督错误

    使用“确认”按钮,您可以确认排队的消息,如果

    选项“所需知识”已打开。

    在确认故障之前,确保产生的监测条件

    在故障中不再满足。

    设置操作模式

    您可以在以下操作模式下测试序列级联:

    自动模式

    一旦转换完成,序列级联会自动切换到下一步。

    半自动模式

    当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序列级联切换到下一步:

    过渡已完成。

    –参数“T_PUSH”处存在上升信号沿。

    –您手动前进。

    手动模式

    在此操作模式下,您可以手动从一个步骤切换到下一个步骤,也可以选择特定步骤。

    –在“步骤编号”字段中输入要处理的步骤的步骤编号,或者只需单击所需的步骤。

    –选择应与该步骤一起执行的操作(激活或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