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VASS06 机器人抓手控制的优势与劣势

楼主(2025-03-30):
GLOBAL DEF G_Interface  USER程序
A/E 577-704 抓手控制

700 先导阀5

701 先导阀4

702 先导阀 3

703 先导阀 2

704 先导阀 1

A/E637-676 吸盘

M31-50  吸盘真空阀 1-20

M131-M190 夹爪1-30

查询夹具有两个零件控制:
M1 = 夹具中没有零件
M2 = BT1 和 BT2 或没有零件的模拟

在宏57中,通过调用技术包完成所需的配置。

  • 配置示例:用于带有一个阀岛的夹具操作
    在宏57中的技术调用:

  • TECH4 Handling 执行=返回 控制空气存在 阀岛数量=1 夹紧组数量=xx 吸盘回路数量=xx 夹具上的负压查询 阀岛=1号不存在 从站起始地址=预定义 技术调用=开启

  • 配置示例:用于带有两个阀岛的夹具操作
    在宏57中的技术调用:

  • TECH4 Handling 执行=返回 控制空气存在 阀岛数量=2 夹紧组数量=xx 吸盘回路数量=xx 夹具上的负压查询 阀岛=1号不存在 从站起始地址=预定义 技术调用=开启

  • 配置示例:适用于所有对接的夹具仅有一个阀岛且结构相同的情况
    在宏57中的技术调用:

  • TECH4 Handling 执行=返回 控制空气存在 阀岛数量=1 夹紧组数量=xx 吸盘回路数量=xx 夹具上的负压查询 阀岛=1号不存在 从站起始地址=预定义 技术调用=开启

  • 配置示例:适用于两个对接的夹具各有一个阀岛且每个阀岛分配有独立的输入/输出区域的情况
    在宏57中的技术调用:

  • TECH4 Handling 执行=返回 控制空气存在 阀岛数量=2 夹紧组数量=xx 吸盘回路数量=xx 夹具上的负压查询 阀岛=1号不存在 从站起始地址=预定义 技术调用=开启

夹具的控制

TECH4 Handling Spanngruppe oeffnen Nr=1 Nr=2 Nr=3 Nr=4 Belueftung=AUS [Sek] Techaufruf=EIN

吸盘控制

TECH4 Handling Saugkreis Unterdruck-Aufbauen Nr=1 Nr=2 Belueftung=AUS [Sek] Techaufruf=EIN
报警信息:
      USER_MSG.MSG_TXT[]="负载力矩减少激活"    CASE 2      USER_MSG.MSG_TXT[]="碰撞力矩减

CASE 1

      USER_MSG.MSG_TXT[]="负载力矩减少激活"

    CASE 2

      USER_MSG.MSG_TXT[]="碰撞力矩减少已学习"

    CASE 3

  USER_MSG.MSG_TXT[]="负载力矩减少值无效 [0-100]"

    CASE 4

  USER_MSG.MSG_TXT[]="操作模式不是EXT/T2 - 碰撞监控学习运行已中止"

    CASE 5

  USER_MSG.MSG_TXT[]="Override未设置为100% - 碰撞监控学习运行已中止"

    CASE 6

  USER_MSG.MSG_TXT[]="阀岛编号%1:无控制空气反馈"

    CASE 7

  USER_MSG.MSG_TXT[]="调用PAR%1:吸盘回路/夹紧组编号重复使用"

    CASE 8

  USER_MSG.MSG_TXT[]="调用PAR%1:吸盘回路/夹紧组编号无效"

    CASE 9

  USER_MSG.MSG_TXT[]="夹紧组编号%1:缺少打开反馈 (M%2)"

    CASE 10

  USER_MSG.MSG_TXT[]="夹紧组编号%1:缺少关闭反馈 (M%2)"

    CASE 11

  USER_MSG.MSG_TXT[]="夹紧组编号%1:未在宏57中声明"

    CASE 12

  USER_MSG.MSG_TXT[]="吸盘回路编号%1:缺少真空释放反馈 (M%2)"

    CASE 13

  USER_MSG.MSG_TXT[]="吸盘回路编号%1:缺少真空建立反馈 (M%2)"

    DEFAULT

      USER_MSG.MSG_TXT[]="未知消息"

没有MAKRO程序后显示的报警信息察看起来会十分不方便,相对于VASS05的标准很多时候都不显示出报警提示.没有以前用MAKRO方便.
去维修位置时

 PTP VB = 100% VE = 0% ACC = 100% Wzg = 1 Base=0 SPSTrig = 5 [ 1/100s ]

1:  A17 = EIN               ~维修位置打开

2:  TECH4 Prozessgeraet Handling Greifer=Nr1 in Wartungsstellung Techaufruf=EIN

3:  Warte bis E17

4:  A17 = AUS              ~ 维修位置关闭

5:  WARTE BIS E23            ~ Fahrfreigabe von SPS

网友A:
JHKLHKLH;H;H;HJ;H;H;IUYIUYP T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