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激活 CPU 的系统诊断 并在HMI上调用.

楼主(2025-03-30):
激活 CPU  的系统诊断

这里将激活“S7-300 Master”CPU  的系统诊断。  如果激活了系统诊断,则在下一次编译硬件时将自动生成诊断所需的所有报警和块。

  1.  在设备组态中选择 CPU  并在巡视窗口中打开“属性”选项卡。

  2. 在“系统诊断”>“常规”下,激活对该 CPU  的系统诊断。

3.   检查在激活系统诊断(默认设置)期间是否启用了“发送报警”和“装载硬件组态时,将装载系统诊断块”功能。  必要时,需启用这两个功能。

4.   打开诊断支持。

通过激活系统诊断,已自动激活了用于获取诊断数据的数据块“RSE_DIAGNOSTIC_STATUS_DB” 。

5.   要生成所需的系统诊断块,需切换到设备视图的工作区,然后编译 CPU  的硬件组态。

6.   在项目树中,打开组织块“Main” 。

在组织块的最后一个程序段中,在编译硬件组态时已自动添加了一个调用系统诊断块。 除了组织块“Main” 中的条目之外,还需要根据不同的错误情况生成了不同的组织块。  如果模块中发生错误,则将自动调用相应的组织块(例如,出现删除/ 插入报警时,将调用 OB 83)。  在用于读取错误信息的每个组织块中,已经添加了一个“RSE_FB” 调用系统诊断块。  错误信息则存储在诊断状态 DB“RSE_DIAGNOSTIC_STATUS_DB” 中。

现在将在 HMI  画面“诊断视图”中创建“ 系统诊断视图”。  可以使用该视图输出“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所组态的设备的诊断数据。

1.在项目树中,打开 HMI  画面“诊断视图”。

2.   在 HMI  画面中删除自动生成的文本字段。

3.   从“工具箱”任务卡的“控件” 选项板中选择“系统诊断视图”,并将其拖放到 HMI  画面中,打开该诊断视图。

成功创建了系统诊断视图。  在启动运行系统之后,可以使用“生产”主画面中的“诊断视图”按钮打开系统诊断视图,并检查所用设备的诊断状态。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