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GRAPH 中的报警 -创建顺控器监视的报警

楼主(2025-03-30):
监控条件:

监控条件是一个步中的可编程监控条件。

●  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则表示处于正常状态。

●  如果满足监控条件,则将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可以在编程窗口中使用区域导航内的“报警”窗格,定义报警的属性和内容。  仅当监视的错误已经解决并且满足以下转换条件时,才会启用下一步。

  1.  在 GRAPH FB  中打开步“S5 Filling” 。

  2.   在步“S5 Filling” 中打开“监控条件”(Supervision)  部分。

3.   在“监控条件” 中插入比较器“CMP >T” 。

比较器自动将变量“"#Filling.T”指定为高值。  该变量的数据类型为“Time” ,变量的值将指定该步已执行了多长时间。  每次调用该步时都将重置这一值。

比较器自动将时间“T#100MS”(为 0.1  秒,格式为“Time” )指定为低值。  这意味着,只要该步的执行时间超过 0.1  秒,就满足监控条件。

4.   将比较器的低值增加为“T#3S_500MS” (3.5  秒)。

成功创建了步“S5 Filling” 的监控条件。

如果已满足上一步的转换条件并且激活了步“S5 Filling” ,那么将自动启动该步“T”变量的定时器。

●  如果在 3.5  秒内完成该步,则表示不满足监控条件,顺控器将继续执行而不会被中断。

●  如果在 3.5  秒内未完成该步,则表示满足该监控条件。  在顺控器的背景数据块中,将该步“V1” 变量的状态位(到达监控错误)设置为“1”。  停止执行顺控器。 在下一步中,将对满足“监控条件”的事件创建一条错误消息。

如果满足之前为监控条件中设置的条件,则将生成监控报警并创建一条显示在 HMI  面板上的报警文本。

  1.  在该步的导航中打开“报警”窗格,并启用该步的报警。

2.   在“监控报警” 字段中,将报警文本“GRAPH7_SUPERVISION_FAULT” 替换为“灌注时间超限”。

3.   右键单击项目树中的“S7-300 Master”,然后在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译”>“全部”,编译整个 CPU  程序。

编译块时,将为新创建的 GRAPH 报警自动创建报警和报警类:

●  在项目树的“S7-300 Master”>“PLC  报警”下,已创建了两个带有自己报警类的新报警。PLC  报警“M_EVSV” 中包含有监控条件的报警。

●  为已启用报警创建的报警类位于项目树的“公共数据”>“报警类”下。  系统将自动设置为“需要确认”设置。  如果在 HMI  面板上输出报警,则在确认该报警之前会一直显示该报警文本。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