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VASS06 第一点和最后一点的编写方法

楼主(2025-03-30):
1: PTP VB=10% VE=0% ACC = 100% RobWzg=1 Base=1 SPSTrig=0[1/100s]
1: TECH3 Roboter GRDST-Folge Techaufruf=EIN
VW_USR_R(#USR_ADV,307,1,0,11,4,0,1,1,1,1,TRUE)

    IF (PAR1==1) THEN

      $OUT[O_R_PF0]=TRUE   发出 A15

      SEL_RES=SELECT(#MAKRO,0,TRUE,,,,,FALSE) 调用 MAKRO0程序

    ENDIF

    IF (PAR1==2) THEN

      $TIMER_STOP[1]=TRUE

      $TIMER[2]= $TIMER[1]

      $TIMER_STOP[2]=TRUE

    ENDIF

    IF (PAR1==3) THEN

      $TIMER_STOP[3]=TRUE

      $TIMER[3]=0

      $TIMER_STOP[3]=FALSE

    ENDIF

    IF (PAR1==4) THEN

      $TIMER_STOP[3]=TRUE

      $TIMER[4]=$TIMER[3]

      $TIMER_STOP[4]=TRUE

    ENDIF

    ;ENDFOLD

在条目1中,只能对技术指令"TECH3机器人GRDST序列技术调用=启动"进行编程。VB值必须设为10%,且SPS触发器的参数必须为0[百分之一秒]!!!‌
PTP VB=100% VE =0% ACC=100% RobWzg=1 Base=1 SPSTrig=0[1/100s]
: t1 ( EIN ) = 0 [ 1/10Sek ]
2: A80 = EIN
3: A41 = EIN
4: A15 = AUS
5:M190 = !M1

6: TECH4 Handling Spanngruppe oeffnen Nr=1 Nr=2 Nr=3 Nr=4 Belueftungszeit=keine
7: WARTE BIS M31 & M33 & M35 & M37
8: WARTE BIS E23 & E80
9: A80= AUS
10: FB PSPS = E14 & E24 & E80 & M31 & M33 & M35 & M37 & M81 & M95
所有位置释放信号、输出端口及程序起始所需的宏指令,以及节拍时间测量的启动,必须在对应序列的第2条目中进行编程。必须特别注意:在启用必要的位置释放信号后,必须立即关闭输出端口15!位置释放信号需在夹爪功能前完成编程,且夹爪功能中的部件控制必须强制设置为"否"。SPS触发器的参数值必须设为0[百分之一秒]!‌
55: PTP VB=100% VE=0% ACC=100% RobWzg=1 Base=1 SPSTrig=0 [1/100s]
1: TECH3 Roboter LPTK-Folge Techaufruf=EIN
序列最终条目的编程必须在对应流程的末尾位置完成

 VW_USR_R(#USR_ADV,307,2,0,11,4,0,1,1,1,1,TRUE)

    IF (PAR1==2) THEN

      $TIMER_STOP[1]=TRUE

      $TIMER[2]= $TIMER[1]

      $TIMER_STOP[2]=TRUE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