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可视化中显示GRAPH,必须将内部参数切换为可见

楼主(2025-03-30):
通过与顺序控制相关的块“xxxx_FG_NR_AS”调用已编程的顺控程序。该程序段要用 GRAPH编程。
为了在可视化中显示定序器,必须将内部参数切换为可见。
这是通过菜单 Edit -> Internal parameters visible/accessible from HMI 完成的。

对定序器进行编程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到达初始位置时, FB 输入接线
"INIT_SQ" 初始化到第 1 步基本位置

• 必须清楚地命名每个步骤和每个转换。
• 定序器中的所有转换都必须清楚地编程。
不能出现同时完成多个转换的情况。
• 在步进链中只能设置线性步进。
• 允许替代分支(最多4 个)。
• 仅当该步处于活动状态时,该步中的执行器控制才会发生。
 分配执行器标志的动作块不被保存
• 必须为图形FB 创建具有相同编号的背景数据块。
• 切换到下一步的所有条件都必须在转换条件中编程。
 出于演示和文档的原因,每个逻辑的信号查询数量必须限制为最多 10 个。如果需要更多,则必须在结构 FB 中形成用于“向前”和“向后”的公共结束位置标志。然后在链的转换中查询这些标志。

为了实现通过“Init_SQ”输入初始化序列器的功能,必须通过对象属性将步骤声明为初始步骤。“S_Init”步必须声明为初始步。

- 注意力
- - 不能使用同时分支。
- - 不得使用定序器模块中的多个链。
- - 不得使用对定序器块的多实例调用。

组态 GRAPH 概览

步骤

  1. 将 GRAPH 概览从工具箱视图拖放到所组态的画面中。

  2. 在巡视窗口中,选择“属性 > 属性 > 常规”(Properties > Properties > General)。

  3. 在“过程 > 变量”(Process > Tag) 下,打开选择按钮。

    将打开“添加新对象”(Add new object) 对话框。

  4. 在“程序块”(Program blocks) 文件夹中选择相应的 PLC。

  5. 选择 GRAPH 背景数据块相应的 PLC 变量。

    说明

    如果 HMI 设备和所选 PLC  之间未组态任何连接,则将自动设置连接。

    此外,还会创建一个与 PLC 变量相连的 HMI 变量。

  6. 在“属性 > 属性 > 布局 > 选项”(Properties > Properties > Layout >  Options) 下,指定显示在 GRAPH 概览中的符号。

    要在没有工具栏按钮和操作模式显示画面的兼容模式下显示 GRAPH 概览,请启用“单行模式”(Single-line mode) 属性。

  1. 在“属性 > 属性 > 工具栏 > 常规”(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oolbar >  General) 下,指定要显示在对象中的按钮。

  2. 可使用变量将“GRAPH 概览”的属性动态化,还可用不同颜色编码状态。

  3. 在“属性 > 事件”(Properties > Events) 下,可以将系统函数分配给 GRAPH  概览中的按钮,以便跳转到运行系统中的报警视图和 PLC 代码视图。

组态诊断对象:

步骤

  1. 选择 GRAPH 概览。

  2. 在巡视窗口中,单击“属性 > 常规 > 过程 > 变量”(Properties> General> Process >  Tag) 下的选择按钮。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

  3. 单击“程序块”文件夹中的 GRAPH 背景数据块“Conv_Seq_DB”。

  4. 选择 GRAPH 背景数据块的 PLC 变量“OFF_SQ”并确认选择。

    说明

    用于 GRAPH 概览的过程变量必须在 HMI 中可见,并可通过 HMI访

    要将 GRAPH 数据块的变量标识为在 HMI 中可见并可通过 HMI访,打开 GRAPH  函数块,在工作区中选择该块,然后在菜单栏中选择“编辑 > /HMI访”(Edit > Internal parameters  visible/accessible from HMI)。然后编译程序块。

  1. GRAPH 背景数据块和“GRAPH 概览”对象已连接。

  2. 选择 ProDiag 概览“Overview_Conveyor”。

  3. 在巡视窗口中,单击“属性 > 常规 > 过程 > 变量”(Properties> General> Process >  Tag) 下的选择按钮。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

  4. 单击“程序块”文件夹中的数据块“Coveyor_DB”。

  5. 选择“Conveyor_DB”数据块的状态变量“State”。

  1. ProDiag 数据块和“ProDiag 概览”对象已连接。

结果

GRAPH 概览和 ProDiag 概览连接到控制程序的数据块。在运行系统中,该对象显示进入的监控错误及 GRAPH 顺控程序的当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