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VASS06 MAKRO57里的设置

楼主(2025-03-30):
在宏57的起始部分,需编程实现以下技术调用: ‌
TECH2 Alle Konfigurationen=zuruecksetzen Techaufruf=EIN  恢复初始状态

TECH4 Handling Ausfuehrung=Mit Vorsteuerluft Anz.Ventilinseln=1 Anzahl Spanngruppen=4 Anzahl Saugkreise=0 ND-Abfrage an Greifer-Ventilinsel=Nr1 nicht vorhanden Slave-Startadresse=vordefiniert Techaufruf=EIN

      VW_USR_R(#USR_MAKRO,404,4402,1,4,0,1,1,1,1,0,TRUE)

TECH4 Handling 抓手系统配置参数

德语参数
中文翻译
技术说明
Ausführung=Mit Vorsteuerluft
执行方式=带预控气压
气动系统采用先导式控制(降低主阀切换压力)‌3
Anz.Ventilinseln=1
阀岛数量=1
使用单个集成阀组(含多个电磁阀)控制执行机构‌6
Anzahl Spanngruppen=4
夹紧组数量=4
夹具配置4组独立夹紧单元(适用于多工位同步夹持)‌3
Anzahl Saugkreise=0
真空回路数量=0
未启用真空吸附系统(纯机械夹持方案)‌5
ND-Abfrage an Greifer-Ventilinsel=Nr1 nicht vorhanden
抓取阀岛1的低压检测=未配置
不监测抓取工位气压(适用于无压力反馈要求的夹爪)‌6
Slave-Startadresse=vordefiniert
从站起始地址=预定义
总线地址通过硬件DIP开关设定(如Profinet IO设备)‌8
Techaufruf=EIN
技术调用=启用
激活预设的工艺程序(如自动换型参数加载)‌7

TECH2 KF-Umdrehungen Steuerung=EZ/SP/KE1 Z1 Startfraesen Teil 1=4  Startfraesen Teil 2=4  Huebe Startfraesen=2 Normalfraesen=4  Huebe Normalfraesen=1 Techaufruf=AUS

      VW_USR_R(#USR_MAKRO,205,2501,4,4,2,4,1,1,1,0,FALSE)

  ‌TECH2 主轴控制参数配置

德语参数
中文翻译
技术说明
Steuerung=EZ/SP/KE1
控制模式=EZ/SP/KE1
EZ=手动模式,SP=点动模式,KE1=专用控制单元(如力士乐液压系统)‌3
Z1 Startfraesen Teil 1=4
Z1轴启动铣削阶段1=4 [转]
初始铣削转速设定(用于刀具切入时的低速保护)‌5
Startfraesen Teil 2=4
启动铣削阶段2=4 [转]
第二阶段提速匹配(需与PLC加速斜坡同步,建议斜坡时间≥500ms)‌6
Huebe Startfraesen=2
启动铣削行程次数=2
刀具往复运动次数(用于毛坯表面预平整)‌7
Normalfraesen=4
常规铣削=4 [转]
稳态加工转速(需根据材料硬度校准,铸铁建议4-6转)‌8
Huebe Normalfraesen=1
常规铣削行程次数=1
连续加工单程动作(无往复,适用于精加工)‌5
Techaufruf=AUS
技术调用=禁用
关闭预设工艺程序(需手动干预参数调整)‌7

 TECH2 KF Steuerung=Nr1 Ausfuehrung=Fraeser KF Ausblasen bei Zange schliessen ohne Versetzeinheit Slave-Startadresse(nur Wechsler)=vordefiniert Techaufruf=AUS

      VW_USR_R(#USR_MAKRO,204,2401,1,2,2,0,1,1,1,0,FALSE)

铣削控制

德语参数
中文翻译
技术说明
KF Steuerung=Nr1
控制单元编号=1
指定主控制单元地址(与PLC的DP/PN总线映射相关,默认站号1)‌3
Ausfuehrung=Fraeser
执行机构类型=铣削单元
配置适用于旋转刀具系统(含主轴定向锁定功能)‌5
KF Ausblasen bei Zange schliessen ohne Versetzeinheit
夹紧吹气控制(无移位单元)=启用
夹爪闭合时自动触发气动吹扫(压力范围0.3-0.5MPa,用于清除切屑)‌6
Slave-Startadresse(nur Wechsler)=vordefiniert
从站起始地址(仅换刀装置)=预定义
刀库伺服驱动器的PROFIBUS地址由系统自动分配(禁止手动修改)‌8
Techaufruf=AUS
技术调用=关闭
禁用工艺参数自动优化功能(需手动设置切削参数)‌7

TECH2 EZ/SP/KE Steuerung=Nr1 KE (E/A Schnittstelle V2.20) EK-Verschleiss Positiv/Negativ mit 1 Setzhub mit Roboterausgleich KE Referenzieren Pos. AUF ohne autom.Quit bei Wdh.Fraesung Slave-Startadresse=vordefiniert Techaufruf=AUS

      VW_USR_R(#USR_MAKRO,203,2301,4,1,1,0,1,1,1,0,FALSE)

焊钳控制

德语参数
中文翻译
技术说明
EZ/SP/KE Steuerung=Nr1
控制模式=EZ/SP/KE (单元编号1)
EZ=应急手动模式,SP=伺服点动,KE=扩展控制单元(需激活V2.20接口协议)‌
KE (E/A Schnittstelle V2.20)
KE模块I/O接口版本=V2.20
支持PROFINET RT通信,最大输入组态32字节(含安全信号)‌
EK-Verschleiss Positiv/Negativ mit 1 Setzhub
刀具磨损正/负补偿(单次设定行程)
补偿量范围±0.05mm,需配合机器人姿态修正(精度±0.005mm)‌
mit Roboterausgleich
含机器人动态补偿
实时补偿机械臂振动(采样周期≤8ms,需KUKA KRC4控制器支持)‌
KE Referenzieren Pos. AUF
KE参考点定位=正向启用
以机床坐标系原点为基准,禁止自动退出定位状态(需手动复位)‌
ohne autom.Quit bei
无自动退出条件
参考点保持激活直至收到PLC复位指

TECH4 Roboter-RIP RIP=Nr1 Kuehlwasser-Sensor=1 Kreislauf=>Durchfluss vorhanden Ventil=Bistabil Kontrolle Niederdruck=AUS Techaufruf=EIN

      VW_USR_R(#USR_MAKRO,407,4701,1,2,1,1,1,1,1,1,TRUE)

TECH4 机器人冷却系统

德语参数
中文翻译
技术说明
Roboter-RIP=Nr1
机器人冷却回路=1
指定主冷却回路编号(与机器人基座接口J68连接)‌
Kuehlwasser-Sensor=1
冷却水传感器=启用
激活流量监测(传感器型号BALLUFF BES 516-300-S4,量程0.5-5L/min)‌
Kreislauf=>Durchfluss vorhanden
循环系统状态=流量正常
流量阈值≥1.2L/min时触发就绪信号(PLC输入点I3.7)‌
Ventil=Bistabil
阀门控制=双稳态
采用脉冲控制电磁阀(开/关指令各需500ms保持时间)‌
Kontrolle Niederdruck=AUS
低压检测=关闭
禁止压力下限报警(风险:可能因泄漏导致冷却中断)‌
Techaufruf=EIN
技术调用=启用
自动匹配冷却参数(根据负载率动态调整流量,±15%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