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SS06KUKA机器人校准零点

楼主(2025-03-30):
  1. 机器人校准通常需使用电子测量探头(EMD)完成。‌‌36
  2. 进行校准时,所有机械轴需处于预校准位置(校准标记处)。‌‌34
  3. 机器人首次启动时,需在不安装工具的情况下执行初始校准。‌‌3
Inbetriebnahme➔Justieren➔EMD➔Erstjustage
启动调试 ➔ 校准 ➔ EMD探头 ➔ ‌执行初始校准
Nach dieser Erstjustage...
完成初始校准后,必须为机器人工具学习偏移量
(夹爪不装载工件、焊钳、胶枪等工具状态下操作)
Inbetriebnahme➔Justieren➔EMD➔Offset lernen
启动调试 ➔ 校准 ➔ EMD探头 ➔ ‌学习工具偏移量
Nach einem Roboter Crash...
机器人发生碰撞后或执行修正前,需检查校准参数
(若存在偏差,须加载含偏移量的负载校准参数)
Inbetriebnahme➔Justieren➔EMD➔Justage Prüfen
启动调试 ➔ 校准 ➔ EMD探头 ➔ ‌验证校准状态
机器人的调整是在每次编程之前完成的。更正以进行检查。如果无法将所有轴的机器人同时移动到预调整位置,则必须记录偏离的轴(通常为2和3)及其位置,并注明度数和颜色标记。还应提供调整说明。如果仅涉及轴1,并且轴2-6可以一起移动到调整位置,则应按顺序123记录并附上适当的注释。
偏量学习带负载进行。与首次零点标定的差值被储存。(用 SEMD)
如果机器人带各种不同负载工作,则必须对每个负载都执行偏量学习。对于抓取沉重部件的夹持器来说,则必须对夹持器分别在不带部件和带部件时执行偏量学习。
检查带偏量的负载零点标定 (用 SEMD)
 应用范围:
 首次调整的检查
 如果首次调整丢失 (如在更换电机或碰撞后),则还原首次调整。由于学习过的偏差在调整丢失后仍然存在,所以机器人可以计算出首次调整。
对某个轴进行检查之前,必须完成对所有较低编号的轴的调整。
 与首次零点标定时同样的环境条件 (温度等)
 在机器人上装有一个负载,并且此负载已进行过偏量学习。
 所有轴都处于预零点标定位置。
 没有选定任何程序。
 运行方式 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