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1500地址分配

楼主(2025-03-30):
地址分配:

寻址  -  概述

要寻址自动化组件或模块,必须为其指定一个唯一的地址。下文中,将介绍各种不同的地址区域。

I/O  地址:

I/O  地址(输入/输出地址)用于在用户程序中读取输入和设置输出。

组态模块时,STEP 7  将自动分配输入和输出地址。每个模块使用一个连续的输入和/或输出地址范围,与其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量相对应。

STEP 7  默认将模块的地址区指定为过程映像分区 0 (“自动更新”)。过程映像分区在 CPU 的主循环中进行更新。

设备地址(例如,以太网地址):

设备地址是模块连接到子网的地址(例如,IP 地址或 PROFIBUS 地址)。通过这些地址,可在子网中寻址各种设备。如,用于下载用户程序。

硬件标识符:

STEP 7  将自动指定一个硬件标识符(HW  标识符),用于标识和寻址模块和子模块。例如,在诊断报警或指令中,HW  标识符用于标识故障模块或被寻址的模块。

“系统常量”(System constants)  选项卡中包含所选模块的所有硬件标识符及其(硬件标识符)符号名称。

该设备中所有模块的硬件标识符和名称同时还将显示在“系统常量”(System constants) 选项卡的默认变量表中。

对数字量模块进行寻址:

数字量模块的输入或输出地址由字节地址和位地址组成。将会为数字量模块的通道分配位地址。

示例:I 1.2

该示例包括:

 I  输入  -

1   字节地址  字节地址取决于模块起始地址

2   位地址  从模块读取位地址

将数字量模块插入到空闲插槽中时,STEP 7  会分配默认地址。可以更改 STEP 7  中建议的默认地址。

分配通道地址的示例(数字量模块)

在 STEP 7  中,可在以下位置处为地址指定符号名称:

•  PLC 变量表

•  “IO  变量”(IO Tags)  选项卡中的模块属性。

值状态

值状态是数字量输入或输出信号的附加二进制信息。值状态与过程信号同时输入到过程映像输入中,并提供有关该信号有效性的信息。

如果启用数字量模块的值状态,则将在输入地址区中占用额外的字节。值状态中的每个位都将分配给一个通道,提供有关过程值有效性的信息。具体的分配方式,请参见相应 I/O 模块的产品手册。

值状态受所有导致过程值错误的诊断影响(如,断路、短路)。

●   1 B :输出或读取通道的有效过程值。

●   0 B :输出通道的替代值,或通道取消激活、故障或无法访问。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