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VASS06-KS 28基础设置KS28_V8_6_1_Basic

楼主(2025-03-30):
基础知识
安全设置
菜单:
配置->安全配置->通信参数(要求:专家用户组或安全专员)
必须按照安全控制器的指定输入安全ID。
菜单:
配置->安全配置_>硬件选项(要求:专家用户组或安全操作员)
-客户界面->自动
-外围枪电路(US2)->通过KRC
-操作员保护确认->外部装配
机械止动器
使用机械止动器时,必须相应地调整软件限位开关。
应根据软件设置调整机械挡块。
否则,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WorkVisual
将使用项目输出的软件
它是一个不需要安装的可移植版本。
(在此版本中,已包含所有必需的KOP文件)
创建WorkVisual项目
-打开WorkVisual项目(始终使用已在运行的机器人控制器中的活动项目).
-从目录窗口打开选项选项卡,为所有标准机器人选择KS28_V8_6_2_基本和SPS设备256 I/A,或为所有激光机器人选择KS28 _V8_6_2激光器和SPS设备256I/A(版本号可能与图像不同)
并在项目中的“选项/控制组件”下插入。
-将控件设置为活动控件
-右键单击“总线结构/添加”
-并添加Profinetbus
-现在将所有Profinet参与者集成到Profibus中
加载项目文件
注意这必须在机器人上进行其他配置之前完成,因为文件“config.dat”将被覆盖!
除激光器外,所有机器人都必须加载当前的技术包Basic。
对于具有激光应用的机器人,必须对当前技术封装的激光进行充电。
菜单:
文件-恢复-S_Archive-全部
-技术包
通常会加载“基本无线电功能”文件夹中的宏。
必须根据应用程序加载其他文件夹中的宏。
菜单:
调试-服务-手动升级
设置开始类型
菜单:
机器人控制器的启动类型必须设置为“休眠”。
MENU-关机-启动类型-休眠(要求:用户组专家)
机器人调整
机器人调整通常使用电子测量探针(EMD)进行。
要进行调整,所有车桥必须处于预调整位置。(调整标记)
在机器人的初始调试期间,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进行初始调整。
菜单:
调试-调整-EMD-初始调整
在这一初始调整之后,机器人需要学习偏移工具。
(无部件的夹具、焊钳、胶枪等)
菜单:
调试-调整-EMD-学习偏移量
在机器人碰撞之后和校正之前,必须检查机器人的调整值,如有必要,还必须进行调整。必须采用带有偏移的负载调整值。(如有偏差)
菜单:
调试-调整-EMD-调整检查
安全设置
机器人的调整是在每次编程或编程之前完成的。
更正以进行检查。
如果无法将所有轴的机器人同时移动到预调整位置,则必须记录偏离轴(通常为轴2和3)及其位置,并注明度数和颜色标记。
还应提供调整说明。
如果仅涉及轴1,并且轴2-6可以一起移动到调整位置,则应在顺序123中记录相应的注释。
I/O配置
-二进制输出必须根据标准编程指令和系统配置进行设置。
-钳子的分配必须根据标准编程说明和系统配置进行调整。
如果发生重叠,必须与主管规划部门协商。
-必须根据标准编程说明和系统配置设置I/O、定时器、标记和标志的长文本
KS28_V8_6_1_Basic
主要 添加的 数据文件。
添加干运行程序。
与上位机PLC通讯的数值:
同步安装的其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