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使用 GRAPH 函数块创建顺控器

楼主(2025-03-30):
使用 GRAPH 函数块创建顺控器

GRAPH  顺控器的结构

要创建的顺控器反映执行程序的精确顺序。  下图详细显示了 GRAPH 顺控器内的各步:

步 1“Home” - 初始步

在调用 GRAPH 顺控器时,初始步始终是第一个步。

在执行初始步期间,检测灌瓶数目的计数器将被复位。

步 2“Fill recipe ingredients”-  灌装配料

在项目过程中使用“HMI  配方函数”定义的持续时间内,会打开每个要灌装的配料的阀。  根据灌装持续时间的不同,各种配料的灌装数量也会不同。

步 3“Mixer”-  搅拌配料

激活搅拌机的输出将置位。4 秒后,输出将复位并且搅拌机将取消激活。

步 4“Transport filling”-  传送瓶子以进行灌装

通过“GRAPH 界面”激活“STL  块”;此块控制传送带并将瓶子传送到灌装站。

步 5“Filling”-  灌装特殊饮料

在灌装期间,对于所有情况,阀都会打开 3 秒钟以进行装瓶。  在每个灌装过程中,用于检测已装瓶数量的计数器会在每完成一个执行步后加 1 。  最多可灌装 10 个瓶子。

步 6“Transport labeling”- 传送瓶子以进行贴标签

通过 GRAPH 顺控器再次激活 STL  块,从而使传送带将灌好的瓶子传送到贴标站。

步 7“Labeling”-  为瓶子贴标签

在灌好并传送瓶子后,激活贴标站的输出将置位。  在贴标站,会将注明保质期的标签贴到每个瓶子上。

  • 完成饮料灌装过程后,顺控器从头重新开始(初始步“S1 Home” )。

  • 如果尚未完成灌装过程,步 S4  至 S7  将重复直至灌好全部 10  个瓶子并且灌装过程完成为止。

通过 SCL  块计算保质期。  因此,根据 CPU  上的具体系统时间和所生产饮料的保质期限来计算保质期。

步 8“Filling complete” -  灌装完成

此步仅在灌好 10  个瓶子后才会执行。

要创建 GRAPH FB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打开“程序块” 文件夹。

2.   双击“添加新块”。

3.   要添加一个函数块:

–  单击“函数块” 。

–  指定块名称“GRAPH_Sequence”。

–  选择类型“GRAPH”。

–  单击“确定”。

4.   保存项目。

已成功创建 GRAPH FB“GRAPH_Sequence” 。  创建 GRAPH FB  后,将自动打开程序编辑器。

已经在 GRAPH FB  中指定了一个步和一个转换条件。  这个第一步是 GRAPH 顺控器的初始步。

可通过双重边框来识别初始步,初始步用于激活顺控器。

要插入其它步,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步“Step1”重命名为“Home”。

2.   通过右键单击分支的结尾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插入元素”>“步和转换条件”来添加其它步和转换条件。

3.   将步“Step2”重命名为“Fill recipe ingredients”。

4.   顺控器还需要五个附加步和转换条件。  要插入这些步,请按步 2 和 3 中的描述进行操作。  按如下方式对步重命名:

–   Step3 > Mixer

–   Step4 > Transport Filling

–   Step5 > Filling

–   Step6 > Transport Labeling

–   Step7 > Labeling

5.   通过单击工具栏上的“保存项目”或通过按 <Ctrl + S> 来保存项目。

已成功插入 GRAPH 顺控器中所有必需的步和转换条件。  顺控器的结构如下:

但是,步和转换条件仍不包含任何针对转换条件的动作或条件。  如果现在调用顺控器,那么将从初始步“S1 Home” 开始连续启动所有步,而不会对 CPU  的输入和输出条件有任何影响。

插入多步转换条件

要插入转换条件,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工作区的“T1 – Trans1” 中,单击“电源轨线”并单击“收藏夹”上的“常闭触点” 。

已插入常闭触点。  字符“<??.?>” 表示操作数占位符。

2.   双击操作数占位符,开始输入变量名称并将其重命名为“GRAPH_Group_Fault”。

3.   右键单击操作数,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定义变量”。

将显示“定义变量”对话框。

4.   创建具有以下属性的变量:

–  区域:"Global Memory"

–  地址:"M10.0"

–  数据类型:"Bool"

–   PLC 变量表:"Tags GRAPH Sequence"

5.   通过单击“定义”确认该对话框。

6.   右键单击常闭触点,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 。

7.   单击步“S2 Fill Recipe” 。  在“T2 - Trans2” ,右键单击电源轨线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粘贴”。

8.   要为所有步指定转换条件,请针对顺控器中的每个剩余转换条件重复步 7 。

9.   保存项目。

步元素

要显示步的元素,请双击顺控器的所需步。

下图显示了步的元素:

各个元素具有下列功能:

互锁条件:

互锁条件是步内用于阻止执行该步的可设定的互锁条件。  如果满足该条件,则下面为最好结果:  无故障。  如果在某些情况(例如,发生错误时)下未执行步,则可在互锁条件中定义这一点。

  •   如果满足互锁条件中的所有条件,则将执行链接至互锁条件的动作。

  •   如果不满足互锁条件中定义的条件,则顺控器将停止并且不执行下一步。

还可组态消息以发出对应的错误消息。

监控条件:

监控条件(步监视)是步内用于监视步执行的可设定的条件。  如果不满足该条件,则下面为最好结果:  无故障。如果发生故障并由此导致监视错误,则阻止切换到下一步。  在在线模式中,步中出现的故障以顺控器视图左侧的“V”指示。还可组态消息以发出对应的错误消息。

动作:

动作包含用于过程控制的实际指令。  可以使指令执行基于互锁条件的出现或所定义的其它事件的出现。  动作  的 ID  用于定义要执行动作的类型。  可在动作中设定指令,例如,值分配、块调用或计数器调用。

事件:

事件可以是步、监控条件或互锁条件的信号状态变化,也可以是消息确认或注册。  可以在一个动作内记录并处理事件。

标识符:

标识符用于指定要执行 GRAPH 步的动作的类型。  在选择某些标准动作期间(例如,调用计数器时),将自动创建预定义的占位符。 在样本项目中,使用标识符“N” ,在步处于活动状态时,用户通过它可为变量指定值。

转换条件:

转换条件包含用于切换到下一步的条件。  如果满足转换条件中的条件,则过程切换到下一步。

------------------------END --------------------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