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V13-调用 GRAPH 顺控器实例

楼主(2025-03-30):
在以下部分中,将在组织块“Main” 中调用 GRAPH FB“GRAPH_Sequence” 并为两个输入参数提供数据。  当 CPU  切换为 RUN  模式后,将立即调用“Main” 组织块。  然后将依次调用 GRAPH FB“GRAPH_Sequence” 。

下图显示了GRAPH FB 的调用:

①  顺控器和各个参数的状态信息以及各个步和转换条件的状态信息都存储在“GRAPH_Sequence_DB”中。

②  可使用输入参数“OFF_SQ” 关闭 GRAPH 顺控器。  关闭 GRAPH 顺控器时,将取消激活所有步。

③  可使用输入参数“INIT_SQ” 激活 GRAPH 顺控器的第一步。  在通过此参数重新激活顺控器时,将复位所有步的执行状态。

要调用程序块,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将 GRAPH FB“GRAPH_Sequence” 拖放到组织块“Main” 的程序段 1 中。

2.   单击“确定”。

3.   连接输入参数“OFF_SQ” :

–  单击输入。

–  从 Task-Card 中双击“常闭触点”。

在参数“OFF_SQ” 中, 通过常闭触点取消激活顺控器执行。  如果常闭触点的信号状态为“0”,则将终止顺控器并且取消激活所有步。

4.   连接输入参数“INIT_SQ” :

–  单击输入。

–  在任务卡中双击“常开触点”

在参数“INIT_SQ” 中,使用常开触点启动顺控器的执行。  如果常开触点的信号状态为“1”,则将复位顺控器并从第一步“S1 Home” 开始执行。

5.   单击参数“OFF_SQ” 的操作数占位符,并输入“Start_GRAPH_Sequence” 作为变量名称。

6.   右键单击文本“Start_GRAPH_Sequence” ,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定义变量”。

7.   创建具有以下属性的变量:

–  区域:"Global Memory"

–  地址:"M100.0"

–  数据类型:"Bool"

–   PLC 变量表:"Tags GRAPH Sequence"

通过单击“定义”确认该对话框。

8.   按住 <Ctrl>  键时单击变量“Start_GRAPH_Sequence” ,并将该变量拖放到常开触点的操作数占位符处。

9.   保存项目。 在组织块“Main” 中成功创建了 GRAPH FB“GRAPH_Sequence” 调用。

可以使用“Start_GRAPH_Sequence” 变量控制整个顺控器的执行。

●  如果该变量的信号状态设置为“0”,则将取消激活该顺控器并且终止当前程序。  在任何一步中都可以执行以上操作。

●  如果该变量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则开始顺控器操作。  无论是首次激活顺控器还是在取消激活后再次激活,都可以执行以上操作。

顺控器的其它控制选项

GRAPH  函数块还提供有更多的选项,可以通过相应的输入参数控制顺控器。  尤其是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可以非常便捷地通过各种特定的变量控制顺控器开始和终止以及中断和重新启动。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