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大众版本:8.2系统外部轴配置 V10.15

楼主(2025-03-30):
KUKA大众版8.2系统,配置外部轴需要在项目中进行设置选择KPP1项目用于外部轴1和KPP2使用外部轴2.

KPP0是标准机器人

KPP1使用1个实际外部轴

KPP2使用2个实际外部轴

1.选择项目KPP1 设置1个外部轴

首选要选择好机械参数.

2.可以使用配置外部轴参数.

3.“InstallLinearUnit130_400V”选择外部轴实用的电机和需要配置的机器人类型.

使用该软件,可以安装或卸载线性单元。注意:如果安装了SynchroMove,则无法使用此附加软件!

第1步:

选择供应商,或者写在外部轴。

注意正确的电源电压!

400V440V的不同封装

注意:电源电压不正确的软件可能会损坏组件

2.选择线性单位

KL-250专用于KR-16机器人可得到

选择机器人类型

单击“下一步”完成安装

完成

负载之间的限制是KR300

4.“LinearUnitConfigurator101选择外部轴实用的导轨参数。

线性单位配置器,该软件可用于配置先前安装的线性单元。

注意:该软件只能在安装“安装线性单元”的情况下执行!

第1步:

选择旅行方向

每个KL都有自己的旅行方向

KL 1500/3T  Option A

KL 1500/3S  Option A

    KL 250-3  Option A

第2步:

选择机器人的安装位置

调试说明:用于VKRC4FEE线性单位.

选件软件“安装线性单元”

  1. 1.     安装机器数据

FEE线性单元的机器数据随选件软件提供

菜单:调试安装其他软件

•软键:“新软件”
•软键:“配置”
•软键:“路径选择”,选择“InstallLinearUnit”目录
•软键:“保存”(2x
•软键:“安装”

选择组装的机器人类型:

重新启动控制器

  1. 2.     配置机器数据

要求:专家用户组,\ R1 \ Mada \ $ machine.dat打开

运动方向:键的正/负行进方向必须在线性单元上标出匹配。

如果在移动线性单元时移动按钮的方向与线性单元上的标记不匹配,则必须更改传动比的符号。

$RAT_MOT_AX[7]={N -342554029,D 10000000}

轴1...12的电机:轴变速比

说明文件:调试FEE线性单元VKRC4

控制台高度

如果在机械手机构和线性单元之间安装了控制台,则控制台的高度将添加到线性单元的高度(517mm)中。

默认设置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517.0,A 0.0,B 90.0,C 0.0}

示例控制台高度1000mm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1517.0,A 0.0,B 90.0,C 0.0}

转型

必须根据线性单元上机器人的结构来配置转换: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517.0,A 0.0,B 0.0,C -90.0}

FRAME $ET1_TFLA3={X 0.0,Y 0.0,Z 0.0,A 0.0,B 0.0,C 90.0}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517.0,A 0.0,B 90.0,C 0.0}

FRAME $ET1_TFLA3={X 0.0,Y 0.0,Z 0.0,A 0.0,B -90.0,C 0.0}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517.0,A 0.0,B 0.0,C 90.0}

FRAME $ET1_TFLA3={X 0.0,Y 0.0,Z 0.0,A 0.0,B 0.0,C -90.0}

FRAME $ET1_TA1KR={X 0.0,Y 0.0,Z 517.0,A 0.0,B -90.0,C 0.0}

FRAME $ET1_TFLA3={X 0.0,Y 0.0,Z 0.0,A 0.0,B 90.0,C 0.0}

  1. 3.     设置软件限位开关

菜单:调试服务软件限位开关

将线性轴移动到终点挡块的前面;设置正负软件限位开关。

  1. 4.     将更改应用于安全性配置

如果不是KUKA的外部轴的配置:

$RAT_MOT_AX[7]={N -342554029,D 10000000}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