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flexible的趋势和数据记录制作曲线记录

楼主(2025-03-30):
趋势视图是一种动态显示对象。  如果HMI 设备支持,趋势视图可以持续显示实际的过程数据和记录中的过程数据。

趋势视图的布局基于组态。  例如,趋势视图可以同时显示多个曲线,以允许用户比较不同的过程序列。  如果显示的过程值超出或低于组态的限制值,可以通过改变曲线中的颜色来显示限制值超界。

标尺还可以简化从趋势视图进行过程值的读取。  标尺显示对应X 值的Y 值。

根据组态的不同,您能够:

●  扩展显示的时间区域。

●  缩小显示的时间区域。

●  回滚一个显示宽度。

●  前滚一个显示宽度。

●  停止或继续趋势记录。

趋势视图显示了在可定义的时间段内的记录值。  在运行时,操作员可以改变时间段以查看期望的信息(记录的数据)。

趋势是变量在运行时所采用值的图形表示。  为了显示趋势,在项目的画面中组态一个趋势视图。

为组态趋势视图,指定要显示的值的趋势类型。

●  记录:  用于显示变量的记录值

●  实时脉冲触发:  用于值的时间触发显示

●  实时位触发:  用于值的事件触发显示

●  历史位触发:  用于带有缓冲数据采集的事件触发显示

脉冲触发的趋势

要显示的值由可定义的时间模式分别确定。  脉冲触发的趋势适合于表示连续的过程,例如电机运行温度的改变。

位触发的趋势

要显示的值通过在“趋势传送”变量中设置一个已定义的位而触发。  读取完成后,对位进行复位。  位触发的趋势对于显示快速变化的值(例如生产塑料部件时的注入压力)十分有用。

带有缓冲数据采集的位触发的趋势

设置缓冲数据采集时,要显示的值在PLC 中缓冲,并在位触发时作为一个数据块读取。 这些趋势适用于在对整个趋势过程要比对单个值更感兴趣的情况下显示快速改变。 在PLC 中组态开关缓冲区,以便其可以在读取趋势缓冲区时连续写入新值。  开关缓冲区确保在操作员设备读取趋势值时,PLC 不会将值覆盖。

如下进行趋势缓冲区和开关缓冲区之间的切换:

在“趋势传送1”变量中对分配给趋势的位进行置位时,从趋势缓冲区同时读取所有值并在操作员设备上作为趋势显示。  读取完成后,“趋势传送1”中的位被复位。  操作员设备从趋势缓冲区读取变量值期间,PLC 将新的变量值写入开关缓冲区中。  在“趋势传送2”变量中对分配给趋势的位进行置位时,从开关缓冲区读取所有趋势值并显示在操作员设备上。  操作设备读取开关缓冲区期间,PLC 再次写入趋势缓冲区。

在画面中输出变量值

在运行时,可以以趋势的形式将变量值输出到操作员设备的画面中。PLC 可以从当前过程中请求数据,并且数据也可以从记录数据库中装载。

必须在画面中组态趋势视图,以便在操作员设备上显示变量值。  组态趋势视图时,可指定显示哪些变量值:

●  来自PLC 的当前值

可以用来自PLC 的单个值(实时显示) 连续显示趋势,或用来自PLC 的两次读取过程之间存储在缓冲区中(间隔显示)的所有值连续显示趋势。

可以通过设置一个位或通过周期来控制读取时刻。

●  记录的变量值

在运行时,趋势视图将显示来自数据记录的变量值。  趋势在特定窗口中及时显示所记录的值。  在运行时,操作员可以及时切换窗口,以查看所期望的信息(所记录的数据)。

带有变量值的 *.csv  文件的结构

在*.csv ( 逗号分隔的数值)文件格式中,表格列(条目的名称和数值)用分号分隔。  每个表格行都以回车结束。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