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模拟量AQ输出的信号不稳定故障处理:s7-1500+ET200SP

楼主(2025-03-30):
    【S7-1500模拟量AQ输出的信号不稳定】

系统突然报故障,PLC模拟量AQ输出的信号不稳定,

测试AQ输出,电流变化不稳定。

查看CPU有报警

通过博途软件诊断

故障信息:

详细信息中指定的 IO 设备发生故障或不存在。

检查故障是否属于预期的维护干预。

检查故障是偶发现象还是反复发生/消失。

检查是否存在更多设备故障,并在 IO 系统拓扑中确定故障设备的位置。检查特殊设备类型(例如,智能设备、IE-IE-IOC)

解决方法:

检查电源、网络接线和连接器。

由于看门狗定时到期,设备连接中止。

解决方法:

因接线问题、网络问题、设备断电或设备故障而导致设备丢失。请检查设备接线,检查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如果设备为 MRP 客户端,则 MRP 环重新组态期间可能暂时出现错误。

最后初步判断是CPU与ET200SP之间的网络连接应该不稳定造成。

同时ET200SP的扩展模块也没有报警了

通过万用表测试,输出的数据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