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S7-200SMART -V3-FB功能块应用

楼主:
S7-200SMART-V3 FB功能块应用
一、FB(功能块)新建与删除:
1、项目树——程序块——右键——插入——功能块(如图);
2、编辑区——右键——插入——功能块(如图):
3、菜单栏——编辑——对象——功能块(如图):
4、项目树——程序块——选中要删除的FB块——右键——删除(如图):
二、FB功能块特点:
●自动在每个功能块中添加一个无条件返回。
●可以在功能块中添加有条件返回 CRET 指令。
●在主程序中,可以嵌套功能块(在功能块中调用功能块),最大嵌套深度为八。
●在中断例程中,可嵌套的功能块深度为四。
●在主程序中, 可以嵌套子例程和 FB(在子例程/FB 中调用子例程/FB), 最大嵌套深度为八。
●在中断例程中,子例程/FB 的最大嵌套深度为四。
●不允许递归(功能块调用自身)。
三、FB功能块调用注意事项:
●功能块调用指令将程序控制权交给功能块 SBR_n。
●可以使用带参数或不带参数的功能块调用指令。
●功能块执行完后,控制权返回给功能块调用指令后的下一条指令。
●调用参数 x1 (IN)、 x2 (IN_OUT) 和 x3 (OUT) 分别表示传入、传入和传出或传出功能块的三个调用参数。调用参数是可选的。可以使用 0 到 62 个调用参数。
●调用功能块时,保存整个逻辑堆栈,栈顶值设置为一,堆栈其他位置的值设置为零,控制权交给被调用功能块。该功能块执行完后,堆栈恢复为调用时保存的数值,控制权返回给调用例程。
●功能块和调用例程共用累加器。由于功能块使用累加器,所以不对累加器执行保存或恢复操作。
●在同一周期内多次调用功能块时,不应使用上升沿、下降沿、定时器、ALT、 ALTP 和计数器指令。
四、FB功能块变量表说明:
功能块可选择使用传递参数。参数在功能块的局部变量表中定义。必须为每个参数分配局部变量名称(最多23 个字符)、变量类型和数据类型。
1)、IN参数:参数传入功能块。如果参数是直接地址(例如VB10), 则指定位置的值传入功能块。如果参数是间接地址(例如 *AC1),则指针指代位置的值传入功能块。如果参数是数据常数(16#1234) 或地址 (&VB100),则常数或地址值传入功能块。
IN参数支持的数据类型:
2)、IN_OUT参数:指定参数位置的值传入功能块,功能块的结果值返回至同一位置。 常数(例如 16#1234)和地址(例如 &VB100)不允许用作输入/输出参数。
IN_OUT参数支持的数据类型:
3)、OUT参数:功能块的结果值返回至指定参数位置。 常数(例如 16#1234)和地址(例如 &VB100)不允许用作输出参数。由于输出参数并不保留功能块最后一次执行时分配给它的值,所以每次调用功能块时必须给输出参数分配值。
OUT参数支持的数据类型:
4)、STATIC参数:静态变量保存在 FB 实例中,不参与外部参数传递。
Static参数支持的数据类型:
5)、TEMP参数:没有用于传递参数的任何局部存储器都可在功能块中作为临时存储单元使用。
TEMP参数支持上述数据类型。
注:程序仅供参考!!!
五、FB功能块应用举例:
要求:记录设备累计运行次数、累计运行时间。
1、新建FB块(FB1_RunTimeNumber),定义变量:
2、编写程序:
沿信号
运行次数、运行秒数累加
运行时间计算
数据清零
3、在全局变量,FB实例表中:定义数据类型为FB1_RunTimeNumber数据类型的变量:
4、在主程序中调用:
有条件的下载测试一下。
注:程序仅供参考!!!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子程序应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设备轮询控制优化)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模拟量概述及自建库文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设备手/自动控制)
参考文献《S7-200 SMART V3系统手册》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NICN6bB3dC_hRjxI3EC7HA?pwd=1234 提取码: 1234
S7-200SMART官网
https://w2.siemens.com.cn/smart
lhsz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