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别再乱接!三菱 FX5U PLC 模块正确接线图大公开

楼主(2025-04-01):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学习,三菱 FX5U 模块硬件接线,不同类型的接线对应着不同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所以掌握好这些接线方法十分重要。

接下来,我会针对电源 AC、DC 接线,输入输出接线,模拟量接线这几个方面,为大家进行详细且深入的讲解,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电源 AC、DC 接线 }

电源 AC 接线:
在为三菱 FX5U 模块连接交流(AC)电源时,我们首先要明确其工作要求。

通常,该模块适用的交流电源电压范围在 100 - 240V 之间,频率为 50/60Hz。在实际接线时,要把 L 端连接到电源的相线,N 端连接到电源的中性线。

同时,为了保障设备和人员安全,必须将接地端子(PE)可靠接地。

这里要注意,在连接之前一定要确认电源处于断开状态,避免触电危险。

而且,使用的电线规格要符合模块的功率要求,一般来说,选用 1.0 - 1.5 平方毫米的铜芯线比较合适。

电源 DC 接线:

如果选择直流(DC)电源,其工作电压通常为 24V。在接线时,将电源的正极连接到模块的 24V 端子,负极连接到 0V 端子。

直流电源具有稳定性高的优点,能为模块提供更加纯净的电力。

但要注意电源的输出功率要满足模块的需求,否则可能会导致模块工作不稳定。

另外,为了防止电源极性接反损坏模块,在接线前最好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的正负极。

输入输出接线

输入接线:

三菱 FX5U 模块的输入信号分为数字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对于数字量输入,常见的有开关信号,如按钮、接近开关等。

接线时,将开关的一端连接到公共端(COM),另一端连接到对应的输入端子(X)。

如果使用的是 NPN 型传感器,要将传感器的输出线连接到输入端子,同时将传感器的 0V 线连接到模块的 COM 端;如果是 PNP 型传感器

则将传感器的输出线连接到输入端子,传感器的 24V 线连接到模块的 COM 端。

对于模拟量输入,常见的信号类型有电压信号(如 0 - 10V)和电流信号(如 4 - 20mA)。

当输入为电压信号时,将信号的正端连接到模块的电压输入端子,负端连接到公共端;当输入为电流信号时,要将信号的正端连接到模块的电流输入端子,负端连接到公共端。

在接线过程中,要注意信号的量程范围,确保模块能够准确读取信号。

输出接线:

输出也分为数字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数字量输出主要用于控制外部设备,如继电器、电磁阀等。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类型,适用于控制直流负载,将负载的一端连接到 24V 电源,另一端连接到对应的输出端子(Y)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则可以控制交流或直流负载,将负载的一端连接到电源,另一端连接到继电器的触点。

模拟量输出:

一般用于控制需要连续调节的设备,如变频器、调节阀等。输出信号通常为电压信号(0 - 10V)或电流信号(4 - 20mA)。

将模块的模拟量输出端子连接到设备的信号输入端,同时要注意设备的输入阻抗与模块输出信号的匹配问题,以确保信号传输的准确性。

模拟量接线:

模拟量接线主要涉及模拟量输入模块和模拟量输出模块。在连接模拟量输入模块时,除了前面提到的信号接线外,为了减少干扰,还需要进行屏蔽处理。

将屏蔽线的屏蔽层单端接地,一般选择在模块侧接地。同时,模拟量信号线要与动力线、数字量信号线分开敷设,避免相互干扰。

对于模拟量输出模块,同样要注意信号的传输质量。在连接到外部设备时,要确保连接牢固,避免松动导致信号丢失或波动。

另外,在调试过程中,要使用专业的仪器对模拟量信号进行测量和校准,确保输出信号的精度符合要求。

通过以上详细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三菱 FX5U 模块硬件的各种接线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在实际操作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接线,确保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AC电源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使用FX5-1PSU-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

包含FX5-1PSU-5V的漏型输入[-公共端]的接线例

FX5-1PSU-5V的外部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

包含FX5-1PSU-5V的源型输入[+公共端]的接线例。

DC电源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FX5-C1PS-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

FX5-C1PS-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

输入接线  漏型 源型输入电路差别

漏型输入[-公共端]

在电气控制系统中,当直流(DC)输入信号呈现为电流从输入(X)端子流出的情况时,这种输入方式被定义为漏型输入。

在实际应用里,当需要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时,漏型输入具有一定的适配优势,可选用 NPN 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与之配合。

NPN 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的特点与漏型输入的工作模式高度契合,能够实现稳定、高效的信号传输与控制,为系统的可靠运行提供有力保障。这种搭配在众多工业自动化场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源型输入[+公共端]

直流(DC)输入信号,存在特定的分类方式,当电流流向输入(X)端子时,此类输入被明确界定为源型输入。

在实际的系统搭建过程中,若需要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源型输入与 PNP 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是绝佳的搭配组合。

PNP 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的电气特性与源型输入的工作机制高度匹配,能够确保信号的准确传递和稳定输出,进而提升整个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

DC24V输入的使用

FX5U CPU 模块:作为核心部件,它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高速运算性能,可精准执行各类控制指令,为整个自动化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输入模块(扩展电缆型):凭借扩展电缆的连接方式,能够灵活地拓展输入点数,方便接入各类传感器,实现对现场信号的高效采集。

输入输出模块(扩展电缆型):同样采用扩展电缆设计,不仅能实现多通道的输入信号采集,还能快速准确地输出控制信号,有效连接现场设备与控制系统,促进两者间的高效通信。

电源内置输入输出模块:将电源与输入输出功能集成一体,极大简化了系统布线,减少了外部电源配置的繁琐流程,提升了系统的紧凑性与可靠性,适用于对空间和布线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专注于高速脉冲信号的处理,能够实现高精度的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在需要快速响应和精确定位的自动化设备中,如数控机床、机器人等,发挥着关键作用。

输入模块(扩展连接器型),输入输出模块(扩展连接器型)时

输入接线实例

漏型输入[AC电源型]

源型输入[AC电源型]

漏型输入[DC电源型]

源型输入[DC电源型]

输出接线实例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漏型输出型

源型输出型

模拟量输入接线

模拟量输出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