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 PLC 如何实现自动门控制?看这个案例就懂!

楼主(2025-04-01):
导语

相较于现代化的出入口门禁控制系统,本案例所涉及的控制逻辑较为简单。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出入口控制系统,通常需要结合视觉控制技术。

具体而言,系统借助相机对通行对象进行拍照,识别其号码信息,随后通过通讯手段将数据传输至 PLC。

PLC 开始计时,待对象出门时,系统再次进行识别,并依据停留时长计算所需费用。

费用确定后,收费系统介入工作。当用户完成缴费,收费系统会通过通讯向 PLC 发送信号,触发闸门放行机制。

这样复杂的项目往往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工程师协同合作,涵盖负责视觉识别的工程师、搭建收费系统的工程师,以及专注于 PLC 编程与调试的工程师。

无论哪个环节,通讯技术都是整个项目的核心所在。只有深入掌握通讯知识和技能,工程师们才具备承接并完成此类复杂项目的能力

控制要求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本案例简单的控制要求:

  1. 入门卷闸门上升:当汽车触碰入门感应器时,卷闸门会自动上升,直至达到上限位置。

  2. 入门卷闸门下降:当汽车离开入门感应器后,卷闸门会自动下降,直至抵达下限位置。

  3. 中途停止与重启:在卷闸门自动开启或关闭的过程中,若按下停止按钮,门会立即停止动作;再次按下停止按钮,门则会继续之前的动作。

  4. 手动正反转控制:当卷闸门处于静止状态时,可通过对应的控制按钮,实现门的上升(正转)或下降(反转)操作。

  5. 保护感应机制:当保护感应器检测到有物体存在时,卷闸门将不允许下降,以确保安全。

  6. 出门控制逻辑:出门时的控制过程与入门一致,遵循上述相同的控制规则。

表1-10-1 自动门示意图

【I/O分配

除了输入输出点,由于程序分为进入和出去,需要2个标志位,一个是入门的M点,一个是出门的M点;实现停止功能,需要一个停止标志位;另外,无论入还是出,都需要开门和关门,这里需要开门标志位和关门标志位,因为除了自动控制,后面还需要做手动控制的动在(对应这里写这么多标志位不明白可以继续问下看,从程序的写法去理解)。

分配表如下图

表1-10-1 I/O分配

程序编写及思路

动作的启动:

只有在入门和出门都没动作时,触发对应的感应器才能启动对应的标志位。

图1-10-1 动作的启动程序

自动控制流程

1)当M0或者M1触发时(进或者出开始时),置位M3开门标志,后面程序会用这个M点去控制电机动作;

2)进门时离开出门感应器(M0+X1下降沿)或者出门时离开入门感应器(M1+X0下降沿),这两种情况就可以进入关门动作。

3)处于关门状态时,碰到X3就复位所有M点,动作结束

图1-10-2 动作的启动程序

暂停功能

当按下一次停止按钮时,M2导通,按下第二次按钮时,M2断开,使用ALT交替输出指令很容易实现,具体控制在下一步程序体现。

图1-10-3 停止标志位的触发

正转控制

当X2有信号时,电机讲无法反转;手动控制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在没车的情况下(M0常闭+M1常闭),第二个是在按下停止按钮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的条件是开门标志M3导通并且没按下停止按钮时(M3常开+M2常闭)

图1-10-4 正转控制

反转控制

控制的原理和正转差不多,只不过加了一个保护感应器X4

图1-10-5 反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