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电气人必看!三菱 PLC 梯形图编程,图文实操超易懂

楼主(2025-04-01):
>PLC梯形图编程,应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并养成良好的习惯。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介绍一下PLC梯形图编程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梯形图基本画法

梯形图设计语言概念:

是由表示PLC内部编程元件的图形符,号所组成的阶梯状图形

如:

梯形图中的图形符号:

常开触点:

常闭触点:

线圈:

梯形图的书写规则:

始于左母线,终于右母线

接点应画在水平线上,不要画在垂直线上

遵循左重右轻、上重下轻

不宜使用双线圈输出:

触点可以串联、并联,线圈只能并联

线圈右边无触点:

1,输出线圈不能不经过任何接点直接接在两个逻辑

电源线之间

2,触点、线圈都应有编号,以相互区别

3,程序结束以“END”为标记

梯形图基本画法

一:

二:

三:

四:

基本程序段

1、自锁程序(启一保一停程序)

2、互锁程序1(线圈常闭触点构成)

3、互锁程序2(启动按钮常闭触构成)

5、定时程序(定时器通电延时程序)

4、顺序控制程序1

5、顺序控制程序2

梯形图设计步骤

梯形图经验设计方法(步骤)

1、明白控制要求

2、确定I/O位置

3、I/O地址分配(端口表)

4、设计、整理输入/输出信号间的逻辑关系

5、画外围连线图

6、编写梯形图程序

7、检查修改和完善程序

梯形图设计

计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PLC控制系统

功能要求:

1、接上电源时,电动机M不动作

2、当按下正转起动按钮SB2后,电机M正转;

3、当按下反转起动按钮SB3后,电机M反转;

4、按停止按钮SB1后,电机M停转

5、热继电器触点FR动作后,电机M因过载保护而

停止

电气控制图

一:

输入/输出端口设置

输入:

正转起动按钮:SB2 X000

反转起动按钮:SB3 X001

停止按钮:SB1 x002

热继电器触点:FR X003

输出:

正转接触器:KM1 Y001

反转接触器:KM2 Y002

梯形图设计:

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免费领取

电气人必备!只需添加客服

回复 三菱应用手册】【FX 编程手册】

超实用的资料,即可免费领取

长按识别,添加客服,即可领取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