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图 S7-300 PLC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技巧大公开

楼主:
博途

S7-300PLC 工作台自动往返控制程序设计

在工控行业中,许多机械设备要求工作台在特定行程范围内实现自动往返运动,以满足对工件的连续加工需求。

以磨床为例,在其机身上安装了 4 个行程开关,分别标记为 SQ1 至 SQ4。

其中,SQ1 和 SQ2 承担着自动换向的关键任务。当工作台运行至换向位置时,挡铁会撞击这两个行程开关,促使其触点动作,进而使电动机自动换向,最终实现工作台的自动往返运动。

而 SQ3 和 SQ4 则作为终端限位保护装置,其作用至关重要。一旦 SQ1 和 SQ2 出现损坏,它们能够防止工作台越过极限位置,避免由此引发的各类事故,为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IO分配表

组态配置

第一步:点击 “添加新设备” 选项,在设备列表中选择 “CPU 315-2 DP”。请依据实际使用的版本,准确设定版本号,确认无误后,点击 “确认” 按钮完成操作。

第二步:在项目界面中,找到并点击左侧的 “项目树”。展开项目树后,定位到 “PLC 变量” 选项,右键点击 “PLC 变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创建变量”。

随后,在创建变量的相关窗口中,按照实际需求和规范,准确填写变量地址,完成变量地址的创建操作。

编写程序

第一步:左行控制程序编写

1:打开编程软件,进入主程序编辑界面。

2:在指令库中搜索并调用与电机左行控制相关的指令,一般为电机正转控制指令(具体指令名称依据所使用的编程软件和 PLC 型号而定)。

3:设定指令的触发条件,例如,设置一个左行启动按钮的常开触点作为触发信号。当该按钮被按下时,常开触点闭合,触发电机左行控制指令。

4:关联电机左行对应的输出端口,确保指令执行时能够驱动电机按照左行方向运转。仔细检查端口号,避免因端口错误导致电机无法正常工作。

第二步:右行控制程序编写

1:保持编程软件处于打开状态,若已在主程序编辑界面,直接进入下一步;若未进入,重新找到并点击进入主程序编辑区域。

2:再次在指令库中检索,这次要调用与电机右行控制相关的指令,通常为电机反转控制指令(不同编程软件和 PLC 型号,其指令名称会有差异,需依据实际情况精准选择)。

3:明确指令的触发条件,比如设置一个右行启动按钮的常开触点作为触发信号。当按下右行启动按钮时,常开触点闭合,进而触发电机右行控制指令。

4:把电机右行对应的输出端口正确关联起来,在关联过程中,务必仔细核对端口号,保证端口连接准确无误,这样在指令执行时,电机才能顺利按照右行方向运转。

运行演示

第一步:(左行启动,按下左行按钮SB1,程序段1中,I124.1常开触点闭合,下降沿指令的输出为0,电动机不会正转左行,程序段2中的I124.1常闭触点断开,停止右行,当松开按钮SB1时,在I124.1的下降沿,下降沿指令的输出为1,Q124.0线圈通电自锁,电动机正转左行。)

第二步:(左行换向,当工作台左行到换向位置SQ1时,撞击行程开关SQI,程序段1中的I124.4常闭触点断开,Q124.0线圈断电,左行停止,同时程序段2中的I124.4常开触点闭合,Q124.1线圈通电自锁,电动机反转右行,然后自动往返行走。右行启动及换向道理也是一样。)

第三步:(停止,按下停止按钮SB3时,程序段1和程序段2中的I124.3常闭触点断开,Q124.0、Q124.1线圈断电,解除自锁,工作台停止。)

第四步:(过载保护,当电动机发生过载时,I124.0没有输入,程序段1和程序段2中的I124.0常开触点断开,Q124.0、Q124.1 线圈断电,工作台停止。)

第五步:(左右端限位,当工作台左行到左行换向位置时,左行换向行程开关SQ1出现故障导致不能换向,工作台会继续左行。当撞击左行限位开关SQ3时,I124.6没有输入,程序段1中的I124.6常开触点断开,Q124.0线圈断电,左行停止,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右端限位道理一样。)

免费领取

小编今天整理了,西门子博图,项目实操案例,里面包含了经典项目应用喜欢的朋友扫码免费领取学习!

长按二维码,立即领取

往期推荐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通讯与设备交互中CRC校验程序的编写方法(附程序)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干货分享:西门子200 SMART一键启停案例解析(附程序)

超实用!三菱FX3U PLC水压自动控制编程实例(附程序)

实用分享:三菱PLC GX Works3中FB块的应用案例(附程序)

搞懂S7-200SMART实时时钟,在MCGS屏显示写入不发愁(附程序)

教你用S7-1200PLC调试电机运行和变频器调速(附程序)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