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战案例:S7 - 200 SMART 实时时钟在 MCGS 触摸屏的显示与写入(附源程序

楼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导语

今天有超实用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重点讲讲如何在 MCGS 昆仑通态触摸屏上便捷地显示 S7 - 200 SMART PLC 的实时时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往想查看 PLC 的实时时间,还得专门监控 PLC,操作繁琐又麻烦。别担心,

接下来我就手把手带大家,摆脱繁琐的监控步骤,直接在触摸屏上就能既直观地显示 PLC 的实时时间,还能轻松写入时间,一步到位,让大家的操作更加高效。

一、读实时时钟时间

第一步,在电脑桌面,找到 STEP 7 - MicroWIN SMART 编程软件的图标,然后果断双击将它打开,就像下面图示呈现的这样。

第二步:用字节转整数,结合 BCD 码转整数,也就是启用(B_I—BCD_I)这个指令组合,靠它精准地把实时时钟时间读取出来

第三步:读取实时时钟上,具体操作就是运用(READ_RTC)指令。这一步可是获取精准时间数据的关键动作

二、写时钟时间

第一步:要用(BCD_I—I_B)指令组合,也就是先整数转 BCD 码,再整数转字节的指令,以此精准写入时钟设定时间

第二步:这步要设置实时时钟指令,只需利用(SET_RTC)指令就行

第三步:我们要开启监控模式,去精准读取 PLC 的实时时间。此刻屏幕上显示的时间为:2020 年 6 月 11 日 15:09,星期四。通过这一步监控读取,我们就能实时掌握 PLC 的时间动态

第四步:监控模式写入 PLC 的设定时间,设定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 18:22分星期日

注意事项:

在最后第八位,也就是用来指代星期的时候,这里面的数字可是有着特定含义的。要特别注意,1 代表的是星期日,7 对应的是星期六,而 0 则表示禁止计星期。这小小的细节

二、设计触摸屏时间画面

第1步:在电脑桌面MCGSE组态环境软件,并双击,打开MCGSE组态环境软件。

第2步:打开 MCGS 软件,在左上角菜单栏先点 “文件”,再从弹出下拉菜单里找到 “新建工程” 并点击。

第3步:新建工程设置—TPC

类型(选择你设计触摸屏型号)

然后描述是你选择触摸屏型号的详细信息介绍

第4步:找到 MCGS 软件,打开工作台—设备窗口—鼠标双击设备窗口

第5步:在设备组态,打开设备窗口,鼠标点击空白处并右击选择,设备工具箱

第6步:在设备工具箱,点击设备管理,并打开设备组态设置

第7步:在设备管理这个板块,在里面精准找到通用 TCP/IP 父设备选项,接着点击 “新增” 按钮,,右侧选定设备就会自动添加进去

注意:大家想必都对选择通用 TCP/IP 父设备心存疑问

?因为要填加一个主设备,才能填加子设备,这里的子设备是指:通信的PLC、仪表、变频器等等!

第8步:在设备管理,鼠标选中西门子Smart200,点击新增,右侧选定设备就会自动添加进去。

第9步:在设备工具箱—设备管理—鼠标依次点击通用TCP/IP父设备—西门子_ Smart200到设备窗口里面去

第10步:在设备组态:设备窗口,鼠标双击打开设备0——[西门子Smart200],进入通信配置

第11步:在设备编辑窗口,设备属性值填写IP地址

本地IP地址:192.168.0.10里填写触摸屏地址或者电脑本地连接IP地址

远程IP地址:192.168.0.240填写PLC通信IP地址

第12步:添加设备通道,添加PLC变量地址

启动读取与启动写入变量设置如下:

通道类型:M内部继电器

数据类型:第0位(这里是指PLC地址变量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例如我地址是M0.5,那么在数据类型应填写通道的第05位

通道地址:0(这里是指小数点前面位的地址,例如我地址是M1.5,那么应在通道地填写1

通道个数:代表连续的位数。

读写方式:选择读写即可。

以此类推下去:

M0.0启动写时钟PLC地址

M0.2启动读PLC时钟地址

读写时钟变量设置如下:

通道类型:M内部继电器

数据类型:选择16位无符号二进制数(16位等于一个字地址VW)

通道地址:24(通道个数,24代表VW24)。

通道个数:代表连续的个数。

读写方式:选择读写即可。

以此类推下去:

VW24读PLC年

VW26读PLC月

VW28读PLC日

VW30读PLC时

VW32读PLC分

VW34读PLC秒

VW36读PLC星期

VW50写PLC年

VW52写PLC月

VW54写PLC日

VW56写PLC时

VW58写PLC分

VW60写PLC秒

VW62写PLC星期

二、画面设计

第1步:(用户窗口—新建窗口—窗口1)

第2步:(双击打开窗口1,设计如下图S7-200SMART PLC 实时时钟时间(读取)画面)

1.使用标签功能来编写文字标题,如下图所示:

2.使用标签在属性设置输入输出连接勾线显示输出,后点击显示输出表达式关联PLC读地址,单位输入年,当然月就是输入月,根据地址定义,输出值类型选择数值量输出,输出格式选择十进制数,自然小数点,如下图所示:

3. 使用标准按钮设置启动时钟读取按钮,在基本属性文本写入启动读取,操作属性—勾选数据对象值操作—取反,点击问号关联PLC变量地址。

4. 使用标准按钮设置切换写入时钟画面,在基本属性文本写入切换写入时间,操作属性—勾选打开用户窗口选择窗口2。

第3步:(双击打开窗口1,设计如下图S7-200SMART PLC 实时时钟时间(写入)画面)

写入画面设计与读取设计是基本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参考读取来以此类推。

演示效果

第1步:找到点击 “模拟运行” - “工程下载” -点 “启动运行”。

如何领取案例源程序

长按识别二维码

添加客服微信

扫码回复【MCGS触摸屏】

即可免费/领取源程序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