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轻松掌握:MCGS PRO与S7-200 SMART 以太网在线仿真通讯技巧

楼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MCGSPRO与S7-200SMART以太网通讯(在线仿真)

MCGS,全称为昆仑通态触摸屏。其组态软件由嵌入版、通用版和网络版三个版本构成。

当下,PRO 版本是主流。接下来,为您详细讲解 MCGS PRO 版与 S7-200 SMART 通过以太网进行在线仿真通讯的相关内容。

一、软件配置

第一步:找到并双击桌面上的 Mcgs Pro 组态软件快捷方式,启动该软件

第二步:在软件界面左上角,点击菜单栏中的 “文件” 选项,随后在弹出的下拉菜单里,选择 “新建工程” 选项

第三步:完成新建工程后,在弹出的工程设置窗口中,找到 “HMI 配置” 板块。

在这里,请根据实际使用的触摸屏型号,或者依据您需要进行仿真的触摸屏型号,从下拉菜单中做出对应的选择

第四步:进入软件操作界面后,找到并打开工作台。在工作台中,点击 “设备窗口” 选项。

接着,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设备窗口区域,使用鼠标双击该区域,以便开展后续操作

第五步:当成功打开设备窗口后,将鼠标移至设备窗口的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右键,此时会弹出一个快捷菜单,在该菜单中选择 “设备工具箱” 选项

第六步:在弹出的设备工具箱窗口里,找到 “设备管理” 选项并点击它,这样就能打开设备组态设置界面,进而可对设备组态相关参数进行进一步的设置与调整

第七步:在设备组态设置界面中,从设备列表里找到 “通用 TCP/IP 父设备” 并选中它,然后点击 “新增” 按钮。

点击后,右侧 “选定设备” 区域会自动将该通用 TCP/IP 父设备添加进去。

温馨提醒:这里之所以选择通用 TCP/IP 父设备,是因为在设备组态中,需要先添加一个主设备,之后才能添加子设备。这里所提到的子设备,涵盖了与系统进行通信的各类设备,如 PLC、仪表、变频器等

第八步:回到设备组态设置界面,在设备列表中,使用鼠标选中 “西门子 Smart200” 这一设备选项。

选中后,点击 “新增” 按钮,随后右侧 “选定设备” 区域便会自动将 “西门子 Smart200” 添加进去

第九步:在设备工具箱的设备管理界面中,我们需要将相关设备添加到设备窗口。

具体操作是,用鼠标依次选中 “通用 TCP/IP 父设备” 和 “西门子_Smart200”,每选中一个设备后,按住鼠标左键将其拖动到设备窗口中

第十步:在设备窗口中,找到 “通用 TCPIP 父设备 0 -- [通用 TCP/IP 父设备]”,将鼠标指针移至该设备处,然后双击鼠标左键。

完成此操作后,即可进入该设备的通信配置界面,以便对其通信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第十一步:进入通信配置界面后,需要在设备属性值中填写相关的 IP 地址信息,具体如下:

1:本地 IP 地址:此地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若使用的是真实设备,需填写触摸屏的 IP 地址;若进行的是仿真操作,则填写电脑本地连接的 IP 地址。本次示例填写为 “192.168.20.58”。

2:远程 IP 地址:该地址应填写与系统通信的 PLC 的 IP 地址,本次示例填写为 “192.168.20.52”。

请确保所填写的 IP 地址准确无误,以保障通信的正常进行

第十二步:接下来要添加设备通道并设置对应的 PLC 变量地址,具体操作及参数说明如下:

1. 添加设备通道

在通信配置相关界面中找到添加设备通道的功能入口,点击该入口开始添加操作。

2. 配置通道参数

1:通道类型:选择 “M 内部继电器”。

2:数据类型:此参数对应 PLC 地址变量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例如,若 PLC 地址为 M0.0,那么在数据类型处应填写 “第 00 位”。

3:通道地址:该参数指的是小数点前面起始字节的地址。例如,当 PLC 地址为 M0.0 时,就在通道地址处填写 “0”。

4:通道个数:它代表连续的位数,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填写,以涵盖所需监控或控制的连续 PLC 地址范围。

配置完成后,确认保存这些设置,确保设备能够准确地与 PLC 进行数据交互

第十三步:在完成设备通道与 PLC 变量地址的添加和配置后,还需建立变量关联。具体操作如下:

在设备窗口中,找到已添加好的设备,双击打开 “连接变量” 选项。

进入相应界面后,点击 “从数据中心选择” 功能。接着,在 “连接变量” 输入框中,填写与之前设置的 PLC 地址相对应的符号名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MCGS 系统中所有变量均采用符号寻址的方式。

因此,必须为每个 PLC 地址创建对应的符号,否则后续系统将无法实现变量的正确关联,进而影响到数据的正常交互与监控。请确保所创建的符号名称准确、清晰且具有唯一性

编写程序

第一步:(在STEP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中编写点动程序)

第二步:(下载到PLC并监控)

画面设计

第一步:(工作台-点击用户窗口—点击新建窗口—双击打开窗口0)

第二步:(工具箱-标准按钮-基本属性输入启动按钮)

操作属性-勾选数据对象值操作-选择取反-点击问号关联对应符号。

第三步:(工具箱-动画显示-基本属性-外形选择0和1状态对应的图像)

工具箱-动画显示-基本属性-文字选择0和1状态对应的文字

在线仿真效果演示

第一步:(下载配置-运行方式选择模拟-点击工程下载-再点击启动运行)

第二步:(按下启动按钮PLCM0.0触点动作变为常闭接通输出Q0.0)

再次按下启动按钮PLCM0.0触点动作变为常开同时断开Q0.0

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多台以太网通迅案例程序

点击长按识别,添加客服

 回复【编程软件使用手册】

即可领取 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通讯与设备交互中CRC校验程序的编写方法(附程序)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干货分享:西门子200 SMART一键启停案例解析(附程序)

超实用!三菱FX3U PLC水压自动控制编程实例(附程序)

实用分享:三菱PLC GX Works3中FB块的应用案例(附程序)

搞懂S7-200SMART实时时钟,在MCGS屏显示写入不发愁(附程序)

教你用S7-1200PLC调试电机运行和变频器调速(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