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手把手教你认识,交流接触器结构及接线

楼主: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

对于电工而言,接触器是再常见不过的电器元件,尤其是应用广泛的交流接触器,几乎在各类电气系统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交流接触器的基本功能是:当交流接触器通电后,其主触点会闭合,从而接通电路;与此同时,辅助触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使电路产生特定的动态变化,以此保障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

下面,我们就以交流接触器为例,一起探究一下接触器的外形和内部构成

在电气控制领域,接触器是极为关键的元件。以常见的 CJX2s1210 型号接触器为例,它拥有六个主触头,其中 1、3、5 为输入端(入线孔),2、4、6 为输出端(出线孔) 。

型号中的 “12” 代表主触点的额定电流为 12 安,“1” 表示配备一组常开辅助触头,而 “0” 则意味着没有常闭辅助触头。

A1、A2 是接触器线圈的两个接线点,位置在主触点稍下方。值得注意的是,A2 有两个接点,二者内部联通,实际使用时任选其一即可。

同时,线圈接线无需区分零线与火线,不过在选择时,必须关注接触器的线圈电压。

图中的 13、14 代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标识 “NO” 表示常开。在未通电状态下,13、14 处于断开状态;通电后,二者闭合。该辅助触点常用于控制电路中,通过并联在启动按钮上实现自锁,从而达成设备连续运行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此款接触器仅有一组常开辅助触点 NO,而其他型号的接触器可能具备两个或更多辅助触点,包括常开辅助触点 NO 和常闭辅助触点 NC。

至于交流接触器常开、常闭触点的区分方法,在接触器线圈未通电时,使用万用表测量辅助触头,通路状态的是常闭触点,断路状态的则是常开触点。

另外,也可通过标识来区分:常闭触点标识为 11-12、21—22、31—32、41—42;常开触点标识为 13—14、23—24、33—34、43—44。

在选择接触器时,别忘了关注控制线圈参数。常见的工作电压是 220V,频率为 50Hz。

型号标识里的字母和数字也有特殊含义,比如 M5,具体对照可参考下图。

像 B5 代表 24V 电压、50Hz 频率;Q7 代表 380V 电压,50Hz 或 60Hz 频率下都能正常工作。

通过上面几张图,我们已经对接触器的外形结构以及基本部件有了清晰的认识。

在实际应用中,接线是关键环节,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聚焦接触器的接线图,看看各个部件是如何正确连接,从而实现其电气控制功能的

以上就是关于交流接触器的结构介绍及接线图的内容,你掌握了吗?

免费领取

小编,今天整理了

长按识别二维码

添加客服微信

回复【电工必备热门软件

即可领取

长按识别二维码,即可领取

往期推荐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通讯与设备交互中CRC校验程序的编写方法(附程序)

PLC案例|液体混合控制程序设计(附程序)

干货分享:西门子200 SMART一键启停案例解析(附程序)

超实用!三菱FX3U PLC水压自动控制编程实例(附程序)

实用分享:三菱PLC GX Works3中FB块的应用案例(附程序)

搞懂S7-200SMART实时时钟,在MCGS屏显示写入不发愁(附程序)

教你用S7-1200PLC调试电机运行和变频器调速(附程序)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