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自动门控制系统:3种不同编程方法(附程序)

楼主:
本次我们聚焦选择性分支结构,以自动门控制系统为例展开程序设计。

会分别运用通用逻辑指令、置位复位指令、SCR 指令这三种方法,为你呈现对应的 PLC 梯形图程序设计。

选择性分支结构中,某个状态下有至少 2 个分支流程,各分支有状态条件。

当转移条件成立,就转入对应分支。它有分支和汇合,不过有时可能只有分支,具体依实际控制要求而定

下面我们就以自动门控制系统来讲解一下!

自动门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当有人靠近自动门时,感应器I0.0为ON,驱动电动机正转高速开门,碰到开门减速开关I0.1时,减速开门,碰到开门极限开关I0.2时电动机停止,并开始延时。

如果1s内感应器检测到无人,启动电动机反转高速关门,碰到关门减速开关I0.3时,改为减速关门,碰到关门极限开关I0.4时电动机停止。

在关门器件如果感应器检测到有人,则停止关门,延时1s后自动转换为高速开门。

使用通用逻辑指令编程

M0.4 步后是选择性分支,当 M0.5 或 M0.6 激活,M0.4 复位,所以 M0.4 程序串入 M0.5 和 M0.6 常闭触点。

同理,M0.5 步后也是分支,其程序串入 M0.0 和 M0.6 常闭触点,这是分支编程。

汇合方面,M0.1 步前有汇合。若 M0.0 激活且转移条件 I0.0 满足,或 M0.6 激活且转移条件 T38 满足,M0.1 激活。

程序将 M0.0 与 I0.0、M0.6 与 T38 分别串联后再并联,这就是汇合编程

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编程

使用置位复位指令的方法相对容易理解。对于每个控制的置位和复位程序,其驱动条件只需将前一步对应的 M 存储器位的常开触点与转移条件串联起来就行。

完成这些条件设置后,最后统一进行每个状态步的输出操作

使用SCR指令编程

利用 SCR/SCRT/SCRE 指令编程,是由多个 SCR 程序段构成。每个 SCR 程序段包含步的起始(SCR)、驱动输出处理、转移条件(SCRT)和步的结束(SCRE)。

这里,我们把 M0.0 - M0.6 的状态步替换为状态继电器 S0.0 - S0.6。例如,用转移条件 I0.0 驱动 SCRT S0.1 指令,就能实现从状态步 S0.0 转移到 S0.1。

在程序里,状态步 S0.4 之后存在两条分支。若 I0.3 接通,状态从 S0.4 转移到 S0.5;若 I0.0 接通,则从 S0.4 转移到 S0.6,这便是选择性分支的分支部分。

对于选择性分支的汇合部分,在 S0.1 步之前有汇合情况。当 S0.0 激活且转移条件 I0.0 满足,或者 S0.6 激活且转移条件 T38 满足时,S0.1 会被激活。

因此,在 S0.0 和 S0.6 对应的 SCR 程序段中,分别用 I0.0 和 T38 的常开触点驱动 SCRT S0.1,以此实现选择性分支的汇合

以上就是以一个自动门控制系统为案例讲解了选择性分支的介绍,以及介绍了三种方法实现选择性分支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