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教你如何把传统正反转电路转换成plc控制

楼主:
动作描述

现有一份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如图 1-1-1 所示。

其中,SB1 为停止按钮,SB2 为正转按钮,SB3 为反转按钮,FR 用于热过载保护。

我们计划将其改造为 PLC 控制的电路。

硬件与软件

1. 三菱 PLC 选型

本次项目由于对功能要求相对简单,可选用三菱 PLC 中配置较低的型号,具体推荐 FX1S - 10MR - ES - UL。

该型号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能够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为电路控制提供了便利。

若需进行选型,可登录三菱官网下载 FX 系列样本手册。手册中详细涵盖了各型号 PLC 的技术参数、功能特性及应用场景等信息,通过仔细查阅手册,能够精准选择最适配项目需求的 PLC 型号。

2. 软件使用

本项目涉及两款关键软件,分别是编程软件和绘图软件:

1:编程软件:选用 Works2 软件,版本为 1.591R。该版本具备稳定的性能和丰富的编程功能,可满足对所选三菱 PLC 的编程需求

2:绘图软件:采用 CAD 绘图软件,其强大的绘图和设计功能,可用于绘制电气原理图、布线图等项目相关图纸,有助于直观呈现系统架构和线路连接

I/O分配及接线

1:在 I/O 分配方面,经规划确定使用 4 个输入点和 2 个输出点。

这些 I/O 点将用于连接外部设备,实现信号的输入采集与输出控制,以满足系统的实际运行需求

2:主电路无需进行任何改动,保持现有状态即可满足系统运行要求,有助于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3. 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的连接方式如下,具体可参考下图。将所有按钮的信号接入 X 输入点:

1:停止按钮的信号接入 X0 点,当按下停止按钮时,系统将接收该信并执行停止操作。

2:正转按钮的信号接入 X1 点,按下正转按钮,系统会接收正转启动信号并驱动设备正向运转。

3:反转按钮的信号接入 X2 点,按下反转按钮,系统将接收反转启动信号并使设备反向运转。

4:热过载保护装置的信号接入 X3 点,当设备出现热过载情况时,热过载保护装置触发,信号传输至 X3 点,系统将据此执行相应的保护动作,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4:输出点上,KM1 和 KM2 需进行硬件接线互锁。相比单纯依靠程序实现互锁,硬件互锁可靠性更高

程序编写及思路1

如下图,初学者可以这样去理解,程序左边的左母线带有正电压,右边的右母线带有负电压,当X1按钮按下去时,左母线的电压就经过X1常开触点,经过Y1和X0的常闭触点,

最后再结果X3常开触点,流过Y0线圈的左端,Y0线圈左端带正电压,右端有负电压,Y0线圈通电,控制电机正转,同时,Y0线圈通电,其常开触点Y0也会导通,这时松开X1常开触点时,左母线的电流能经过Y0的常开触点,给Y0的线圈供电,保持输出,这样的控制叫做自锁。

同时Y0的常闭触点串在了第3行的反转控制中,这时Y1无法通电;Y1通电时也是同样会控制Y0无法启动,这样的控制叫做互锁。

对于初学者而已,这种写法是我们比较建议用的方法,程序结构简单明了。

程序写法2

如下图,这种写法一般是比较熟悉电路接线的同学比较喜欢的,程序的编写思路和实际电路图类似。

程序写法3

如下图,使用简单的功能指令去控制,这样的写法更加简洁,程序的第一行是正转启动,在Y1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1线圈不导通),按下X1时,能置位启动Y0控制电机正转

程序第二行是反转启动,在Y0常闭触点不导通的情况下(Y0线圈不导通),按下X2时,能置位Y1控制电机反转;

程序第三行,任何情况下按下X0,或者热过载动作了,使用批量复位指令复位Y0~Y1两个输出。